淬火镀铬45钢一般用什么车刀加工?

楼主(2013-03-14):
如题, 硬度好像里面是HRC45,外面还要高一些,问我们这的师傅,说加工不了,要陶瓷刀,有什么廉价的刀能加工吗?

网友A:
首先s45c淬火后硬度也不会太高的,应该也就咋40度左右,镀铬后表面是会硬一点,但是那个硬化层也就0.1--0.2厚度,没多大难度的,你到刀具店,跟老板说,来一把加工50度的钨钢刀,估计绰绰有余。

网友B:
镀铬的只有表面硬度高一点,哪可能里面硬度高。40多度一般的PVD涂层刀片都可以干的。

网友C:
进刀进轴心里向外。避开镀铬层

网友:
不可以把镀铬层用砂轮磨掉再加工吗?因为镀铬层硬度的关系,造成受力不匀,容易造成刀具破损,最好去掉镀层再加工,没办法就另说了

网友D:
把外面镀罗咯层磨掉,然后找个乌钢加工下。

网友:
抹掉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s45c淬火后硬度也不会太高的,应该也就咋40度左右,镀铬后表面是会硬一点,但是那个硬化层也就0.1--0.2 ...

这个刀一般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外面镀罗咯层磨掉,然后找个乌钢加工下。

手工  用砂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镀铬的只有表面硬度高一点,哪可能里面硬度高。40多度一般的PVD涂层刀片都可以干的。

是表面高   里面据说有45左右   外面高点    PVD涂层的刀容易买到吗?

网友(点评):
不贵的,看你多大的刀,不超过直径8的话,100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刀进轴心里向外。避开镀铬层

避开?   那外面那一层最后怎么处理呢?

网友(点评):
只有十几丝,一碰就掉啦

网友(点评):
只有十几丝,一碰就掉啦

网友E:
先上磨床磨。不知零件形状如何,,我们公司有做过此类的材质的螺纹套类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上磨床磨。不知零件形状如何,,我们公司有做过此类的材质的螺纹套类零件

没有磨床啊   设备简陋

网友F:
普通车刀干不了,镀铬光轴就属于这种情况。到了最后5MM一撅就断了。又脆又硬。

楼主:
引用 网友F:
普通车刀干不了,镀铬光轴就属于这种情况。到了最后5MM一撅就断了。又脆又硬。

我买的就是这个东西……   在轴承店铺买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表面高   里面据说有45左右   外面高点    PVD涂层的刀容易买到吗?

买个据说淬火钢用的  花了20元

网友G:
需要看你要怎么加工量, 表面既然要镀铬,证明是有要求的, 你就不能去除镀铬层

楼主:
引用 网友G:
需要看你要怎么加工量, 表面既然要镀铬,证明是有要求的, 你就不能去除镀铬层

我买的是镀铬的   但是我不需要那个层   我用来做别的的

网友:
镀铬光轴,直径大于30MM的,里边就比较软,细的硬。

网友:
YG2灏卞彲浠ワ紝杞﹀簥寮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是镀铬的   但是我不需要那个层   我用来做别的的

那可以说下你的目的吗?你可以先退火, 然后加工,在热处理到需要的硬度, 再磨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可以说下你的目的吗?你可以先退火, 然后加工,在热处理到需要的硬度, 再磨削就可以了

这个台复杂了   没有热处理设备的

网友(2013-11-15):
师傅说的对,是要用陶瓷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