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机有时伸出压装后,回程时不能完全缩回到位

楼主(2013-03-14):
压机与导向铜套

有一压机,四立柱的,活动板导向是用对角两个立柱,压力约F=30T,对角跨度L,导套长度l。现在压机有时伸出压装后,回程时不能完全缩回到位。

分析了原因有,立柱平行度不好,但是重新调整好了之后,大多数都能完全回去,还会偶尔出现不能完全回去的情况。

现在我想请教一下:在力不偏载的情况下,导套长度l是否有影响,如何选择长度l?有没有更好的导套结构?

网友A:
请问现在的导套长径比是多少

网友:
据楼主描述,活动板应该是在立柱上上下滑行的压机结构,比较早的四柱式压机是中梁沿着4个立柱上下滑动,楼主的改成了对角两个立柱,应该是为了简化
导套长度有影响,但这不是影响楼主问题的关键之处
关键的地方还在于立柱的平行度
导套里面还需要加润滑脂
另外想问下楼主,你们检测立柱平行度的方法是什么?

网友(2013-05-16):
推荐一DSP-1500的伺服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现在的导套长径比是多少

铜套内径60mm,长度是80mm。长径比小了。

楼主:
现在已经好了,铜套重新做了,原先的长度小了,导向短,加长了之后就没问题了。

网友:
发个图片 大家一起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