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轮送料的问题

楼主(2013-03-14):
有人了解滚轮送料的结构吗,压料用的弹簧是怎么调节滚轮对物料的摩擦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

图片中上面两根弹簧是怎么调节滚轮对物料的摩擦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中上面两根弹簧是怎么调节滚轮对物料的摩擦力的

看图片应该是调整下面的主动滚筒和上面用弹簧压的从动滚筒之间的间隙来实现的。
从动滚筒部件应该可以在弹簧套着的导柱上上下滑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片中上面两根弹簧是怎么调节滚轮对物料的摩擦力的

浙江产的2K多大洋的东东。弹簧只是给上滚轮提供压力,弹簧力大小直接改变正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浙江产的2K多大洋的东东。弹簧只是给上滚轮提供压力,弹簧力大小直接改变正压力。

图上的弹簧是怎么向上滚轮施加压力的

网友(点评):
搞技术是要自己努力的,不是 坐等 。既然对着机器那么有兴趣,买部来玩来拆就啥都清楚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