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度较验,算法求教

楼主(2013-03-14):
    受力情况如图1,较核A的强度。
    大家知道,这种较核,随便用一款3维软件,很快就可以算出来,如图2。但有时候,对算出来的结果很是质疑,总想自己手算对比一下才放心,但据我所学,光靠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的知识是不足以分析出这里面的具体受力情况的。
    软件也是人写出来的,我想知道的,就是软件有限元分析的编写依据,是根据哪一些知识?除了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里面的知识,还有很多吧,比如应力集中系数等等。以前998大侠经常说随身带个编程机,自己编程计算(@2266998)。望高手解答,或告知相关书籍资料,供晚辈学习。谢谢!

PS: 老鹰大侠,是不是可以增加个@功能?

网友:
同求,留爪等高手。

网友:
你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吧?实际非常复杂,许多家伙一辈子都没有捉摸清楚这个问题,

力作用在销子的头部,其平衡是因为‘耳子板’的反约束,销子与板的接触有一个接触角,有可能在25-55度之间,这要看间隙大小,

耳板受压产生变形,变形导致包角增加,但基本不会超过60度,不深说这个了,太复杂了,

你最终考虑一个什么问题呢?那就是销子变形,耳板变形,所有这些对象最终达到一个平衡,也可能是在平衡前产生破坏,立即找到这个破坏现场,对这个过程做全面记录,回来以后,把你记录的过程进行‘数学模型化’,你按我说的这个过程玩一次,你就比你导师还厉害,

我多年前,就这样,计算,看现场,看压痕,回来把这个过程计算出来,用自己的程序写出来,从此,你比谁都厉害,谁再有啥问题,要付你大把银子去了解这个过程,米国家伙就这么玩,就比中国人厉害,

网友(点评):
有间隙的话,孔口的左右上下各有压痕吧!不会是全接触吧!销子在孔里,微观上是斜的!

网友(点评):
把破坏现象“数学模型化”,这个就足够难倒我了。。。

网友(点评):
先学习弹性力学,学懂了,就可以理解变形、应力等等关系,有限元也就是这么来的,不学习这些对象,就始终还停留在‘软件’阶段,就不能深入理解一个力学过程,软件就是这么写的,你必须懂其反过程,才真懂了,

网友(点评):
多谢大侠!回去就弄个弹性力学书来研究下

网友:
话说这个手算不了吧,坐等CAE大侠们分析。

网友(点评):
计算机是40年代末的产物,那之前也一样有精密计算,也计算数万吨大型舰船的轴系,计算精度不输给今天,大型轰炸机都是手工计算的,

网友:
校核耳板A的强度,我的理解是计算销轴与耳板的接触应力,以及耳板所受的剪切应力。剪切应力较易,而销轴的接触应力有很多论文研究,我也在看。

网友:
真是学问,力学书要好好温习啊

网友(2013-04-15):
把有限单元法走一遍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