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了几根PU聚氨酯传动带,个人觉得还算规整

楼主(2013-03-14):
前段时间一根圆传动带断了,原先是黑色橡胶圆形的,龟裂断掉。上淘宝买2米长的绿色毛面PU带来,然后自己接。效果非常好,接头处也做到不错层,收缩与膨胀。PU带接头对碰后有好几秒钟时间是有调整时机的,那时没有固化所以熔融态的聚氨酯是可以来回挪动对齐的。但是这个过程也就几秒钟,因为再对齐后还没结束熔融态时必需保持施压力度,否则还是没有连接强度的。上面这几根6毫米PU带已经试过25公斤的拉力,毫无压力。接口处有人喜欢有砂轮磨,外观处理的却是很好,不过我建议使用刀具切割裙边,用指甲剪刀就是了。不过我用砂轮机对普通指甲剪刀精修了一下,效果非常好,PU带裙边很容易剪断。接口特写图便是改制后指甲剪的完成效果图。

网友A:
请教下,楼主是用什么设备接的?
接的时候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楼主是用什么设备接的?
接的时候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设备:
打火机一台,0.5 RMB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备:
打火机一台,0.5 RMB

哈哈,楼主高人啊
8级钳工的级别了

网友:
接的非常好,我怎么接不出这样来

网友:
接这种热塑性的皮带还是用锯片比较好

网友:
楼主手感不错,之前我也接过接头处总是被打火机燎黑了。
这种传动带很方便。

网友C:
我曾经用电烙铁接的,比这个效果好好,且很易操作,借口不会黑。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曾经用电烙铁接的,比这个效果好好,且很易操作,借口不会黑。嘿......

接PU带却是比较简单,我这几根接的应该是不错了。接缝处全部剪切掉裙边,然后要绕转360度用力扯裂折弯接口,观察过都是无缝隙的。朋友之前是做自动称重传送线的,他们对这类皮带的要求还是严格的。以前他们是让厂家预接的,但是发现周长总是控制不得到,接口处也不好,所以还是选择自己接。但是这几根接的还不是最好,春 节前帮朋友赶一个自动称重线的流水线,接了80多根,一次百分之百合格率,那时接的更好。总结下来,那几天室温较低,所以熔合速度更加方便些,我算了一下,40分钟接好45个,平均50多秒完成。而这几天上海真是几十年来最热的三月了,所以熔接起来就比较不顺。我用15元买的100瓦的凿头电烙铁加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