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强度螺栓的螺母下面垫弹性元件

楼主(2013-03-14):
在高强度螺栓的螺母下面垫弹性元件(如碟簧),其效果是减小了被连接件的刚度,还是减小了螺栓的刚度。
如果把这个弹性元件改动位置,放到被连接件之间,结果会不同吗?
请在行的专家详细说明。

网友:
不是所有结构都可以这么玩的,要看规范,有些规范就只允许大垫片,其它都不可以,

你这个,是为了控制一个表面接触应力,用这个产生连接,而对超载变形可以有一定适应量,一般是不能放在连接表面之间的,除非特殊需要

网友(点评):
请教大侠,谈到螺栓防松的规范是什么规范?我最近在看这个东西,国内的文章说得模棱两可,大侠能否推荐一下

楼主:
感谢
从结构的角度,肯定不会将弹性元件放在被连接件之间。
想知道,在螺母下加入一个弹性元件,最终螺栓相对刚度是增大了,还是减小了。将这个弹性元件放在被连接件之间(仅假设,不考虑工程实际),结果会有不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从结构的角度,肯定不会将弹性元件放在被连接件之间。想知道,在螺母下加入一个弹性元件,最终螺栓相对 ...

这是减小了被连接件的刚度,螺栓的刚度没有变

要减小螺栓的刚度,需要将螺栓加长,或者将螺栓做细、缩颈,整个连接系统的刚度会降低,寿命增加。

论坛某个大侠可以和你说一整套阴阳五行的理论来解释这个。

螺栓前面加一个套筒,使用长螺栓紧固,这是常用的做一种做法。

还可以用多个细螺栓取代大螺栓,连接刚度没有降低,但每个螺栓的寿命增加了,可靠度也提高了。

没有见到将弹性元件塞到连接件中间的做法,不知道什么场合这么用。

网友:
这样做螺栓的长度等于是加长了,也就是减小了螺栓刚度。

楼主:
感谢楼上二位。
回复中提及的“要减小螺栓的刚度,需要将螺栓加长,或者将螺栓做细、缩颈;螺栓前面加一个套筒,使用长螺栓紧固,这是常用的做一种做法;还可以用多个细螺栓取代大螺栓,连接刚度没有降低,但每个螺栓的寿命增加了,可靠度也提高了。”这些我可以理解。
“这是减小了被连接件的刚度,螺栓的刚度没有变”,您的说法与我的观点一样。在螺母下垫弹性元件,或是它垫在被连接件之间(垫在被连接件之间只做讨论用,并非工程中这样做),都是在被连接件中串入了额外一个元件,被连接件的总刚度是减小的。可它与均教科书的观点不一致。请见书中截图。

请予以指点。

网友(2013-07-16):
我是专业做钢结构螺栓的,如果大家需要请联系我QQ:17645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