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设备上皮带老是偏移,我想寻找一个非金属材料安装在带轮的轴向位置

楼主(2013-03-14):
由于设备上皮带老是偏移,我想寻找一个非金属材料安装在带轮的轴向位置,这样可以皮带可以固定在耐磨条中间运行,而不至于与侧板相摩擦,用尼龙条怎么样呢?或者用其他材料。

网友:
皮带跑偏要调整,不能用这个办法,不解决问题,皮带会很快损坏的,

哪里的毛病要哪里治,这才是根本

网友(点评):
同意,跑偏是要解决根本问题。

网友:
没有调节从动轮机构吗?所的有流线线都应该装有这调节机构,要不跑偏没有办法调节!

网友:
左右各加个滚动的轴承进行调节,以前在煤矿就是这样调节的,不过老是跑偏还是应该找根源问题,不能只解决表面问题,那样迟早要出大问题的

网友:
检查跑偏的原因,增加纠偏装置。

网友:
在刚性够的情况下,调平调直!

网友:
可能是你的兩根軸相互不平行,或者其中有軸不是水平的。不知道對不對。

网友:
调平行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不能用这种加挡轮的方法,我实践过,挡轮的角度安装位置都调整过多次,没有成功过,皮带沿着斜面爬上去了,或者被挡得折翻了,皮带边缘一圈都损坏了。

网友:
挡是挡不住的,还是要调整。输送辊很多做成鼓形的。

网友:
你好 可以做成鼓型或者从皮带入手,在皮带加个定位导条,也能防止跑偏,如图
miy-flex@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