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CUT7.0

楼主(2013-03-14):
破解过程
1、把“MAGNiTUDE”文件夹里的“cgtech.lf”放到C:\cgtech70\windows\license
2、单击“开始”---程序-- CGTech VERICUT 7.0----- License Server Only--- Configure License & Setup Server
根据提示操作点2次确定后会弹出一个VB编写的对话框,然后:
①用记事本打开刚复制的文件即cgtech.lf文件
在这里要注意:
a,在2010年10月10日后删除“cgtech.lf”文件里的第4行和第14行(文件完整情况下)的#号;
b,在2011年10月10日后删除“cgtech.lf”文件里的第4,6行的#号和第14,16行及第12行的#号(在操作了a后);
c,按b依此类推,直到2014年10月10日止。也就是说此方法可用至2014年10月10日
说明:每一行前后都有符号#即共两个#号,我们只需删除行首的#,有些版本的cgtech.lf文件已经删除了#,那就要看清楚了,除了上面所说要删除的#,其他都不要删除,已经删除了的自己加上去。

②复制里面的所有文本,粘贴到打开的对话框中。会提示有Error(错误),不用管他,点击最下面的关闭按钮,继续,最后按任意键退出
③删除#后的cgtech.lf文件也要记得保存

3.、点击“开始”-“所有程序”-“CGTech VERICUT 7.0”-“License Server Only”-“start license server”

4、汉化(必须的,否则破解不成功)
替换法
1、把C:\cgtech70\classes\chinese_simplified里的VcRes.local覆盖到C:\cgtech70\classes\english
2、用记事本打开C:\cgtech70\windows\commands里的vericut.bat,查找“english”替换为“chinese_simplified”
3、点击“开始”-“所有程序”-“CGTech VERICUT 7.0”-“License Server Only”-“start license server”,这一步是必须的
说明:有人说每次开机都要重新破解,这是不对的,只需将服务Sentinel RMS License Manager设置为自动即可。(控制面板→系统安全→管理工具→服务→Sentinel RMS License Manager→右键属性→启动类型设置为自动)
如遇服务器时间设置的问题,可按下面四步还原法
1、停止Vericut的License系统服务(服务名为“Sentinel RMS License Manager”,)
2、删除系统目录System32下的文件“servdat.slm”
3、删除注册表中“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Ntpad”键
4、重新启动Vericut的License系统服务

网友:
好贴,有教程吗

网友(2013-05-15):
正需要,谢谢了

网友:
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