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车加工面有孔印

楼主(2013-03-14):
今天有一个已钻完安装孔(均匀分部在圆周上有8个20大的孔)的圆盘需反修平面,当车完后发现安装孔所在的圆周上有跟孔一样大的孔印布满总个圆周上,不知是怎么形成的,望各位解答我的疑惑。

楼主:
刚想了一会,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起振所引起的?

楼主:
高手们来说说

网友A:
二次加工,尤其是这种法兰造型的圆盘,很容易留下痕迹的。所以加工工艺上,一般先加工平面,再进行钻孔。
不知道你返修多少厚度,这个也会影响很大的。

网友B:
以前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形,一般孔都在面后加工的。是不是由于断续切削,引起的振动造成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次加工,尤其是这种法兰造型的圆盘,很容易留下痕迹的。所以加工工艺上,一般先加工平面,再进行钻孔。
...

车掉0.5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形,一般孔都在面后加工的。是不是由于断续切削,引起的振动造成的呀?

工序不能这么走我也知道,返修没办法

网友:
实在很奇怪,有没有图片看看

网友:
碰到过这个问题,原因是切削产生的震动,还没找到解决办法

网友:
排削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