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钻,请教

楼主(2013-03-14):
台钻机头部分,我理解的是 电机通过皮带带动主轴。  主轴通过花键带动花键套      手柄通过齿轮齿条带动套筒,  花键套在套筒内通过轴承自由旋转。。   我想知道钻头夹是和那部分通过什么方式连接的。。。上面我理解的是否有问题存在。。谢谢。

网友A:
钻头夹是有锥度的,可以敲下来的

网友:
和车床尾座放钻头夹原理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头夹是有锥度的,可以敲下来的

安装上去的时候  钻头夹 也只 直接安装在轴上?不需要连接性结构吗??我没装过钻头夹。。这个地方不是很理解。。莫氏配合吗?我只看到文字介绍。没找到相关视频或图片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装上去的时候  钻头夹 也只 直接安装在轴上?不需要连接性结构吗??我没装过钻头夹。。这个地方不是很 ...

网友A:
看懂么,把那个铁片插进去,用锤子一敲就下来了,装回去只要对准锥度槽往上用力就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懂么,把那个铁片插进去,用锤子一敲就下来了,装回去只要对准锥度槽往上用力就卡住了

装钻头夹的哪个轴可以自己加工的吗??内侧要怎么标注啊?按莫氏锥度配合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您图片上的这两个不见。一个钻头夹,另外哪个有槽孔的安装轴,这两个要怎么画,怎么标注啊???如果主动件是轴,可以和钻头夹安装到一起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装钻头夹的哪个轴可以自己加工的吗??内侧要怎么标注啊?按莫氏锥度配合加工??

钻夹尾柄市场有卖,你找一个套、把锥柄插进套里,然后把钻夹放大,用一个10毫米粗的铁棍插进去,一锤子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钻夹尾柄市场有卖,你找一个套、把锥柄插进套里,然后把钻夹放大,用一个10毫米粗的铁棍插进去,一锤子搞 ...

恩。。还是要有空去看看实物。。。谢谢啦

网友:
5楼的图片和形象啊。还看不懂啊 呵呵。

网友:
锥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