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弹簧销的压装问题!

楼主(2013-03-14):
请问:怎么将图中弹簧销很好的压到工件里25mm,工件很重,多谢了。

网友:
一般是捶击,或是工件加热,我也想知道其它办法!

网友:
做个工装钳,柄长一点,省力,销夹圆后往里打

网友:
根据情况,可以做一个简易压力机

网友:
做个专用工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