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力球轴承可以这样装配么

楼主(2013-03-14):
轴只在推力球轴承一半的位置。

网友:
我没用过推力球轴承,之前想用,不过那个设计没做
我觉得轴可以装到那个位置

网友:
需要看到下面整体结构才好评论

网友:
搞笑,轴靠什么定位轴承内圈,轴承外圈跟谁固定

网友:
不好,最好做子口。

网友:
不是很懂呢

网友:
看轴承的安装方式,进行受力分析,是轴向受力还是径向受力?

网友:
真没看懂楼主这样装的目的
推力球轴承只能承受轴向力,你轴向力是怎么传递给它的啊
推力球轴承上下口直径不一样,一般过盈配合的那一层端面和运动部件接触
查查手册吧,上面基本的用法都有的。

网友A:
轴承只在轴的一半,请问怎么固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只在轴的一半,请问怎么固定啊

上面轴承盖固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轴承盖固定啊

这样的连接不是很好吧,不是很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