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后方电磁铁中的芯轴由于不同心,上提过程出现卡死

楼主(2013-03-14):
如图,现在有个问题,同轴度问题,后方电磁铁中的芯轴由于不同心问题,上提过程有时会出现卡死现象,图为电磁铁组件,现在想把前面铝件也就是弹簧前面爪子部分改成活动可自调的,保持组装起来的时候不卡死,求教有没有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A:
我不知道你那弹簧什么用,但肯定有用,你就在爪子地方搞个孔要同心,后面部分搞个棒,弹簧在中间,两个配合紧一点,拿移动起来就同心了啊

网友:
可以拿类似万向节的结构试一试

网友(点评):
有道理,不过感觉楼主没有说明白,到底是电磁铁导致卡死,还是铝爪或者提起的部件卡死? 如果是磁铁卡死,那说明产品不合格,换个良品,如此类推。

网友:
突然我想到了调心轴承,但是在这里,用不上

网友B:
加导柱和导套,成本也不会有很大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你那弹簧什么用,但肯定有用,你就在爪子地方搞个孔要同心,后面部分搞个棒,弹簧在中间,两个配合 ...

爪子跟前面是连起来的 弹簧就是电磁铁提起后复位的,我那个爪子就是开孔了 然后电磁铁铁芯与它螺纹连接,现在问题是爪子连起前面的东西后 上提过程会有卡的现象

网友(点评):
那铁芯和爪子孔配合是否精密?铁芯在电磁铁里的配合是否精密?如果这两个都很精密,那应该会同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导柱和导套,成本也不会有很大变化

空间位置结构上都不允许

网友:
用浮动接头连接看看。

网友:
这东西是用在那方面的啊?间隙放大点会影响吗?

网友:
安装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