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度检测问题请教~!

楼主(2013-03-14):
如下图,位置度怎样检测,今天和一个人争辩了很久,特发上来请专家看看,位置度0.25,用游标卡尺测量。

网友A:
如果是我就上三坐标,卡尺不好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就上三坐标,卡尺不好测

额,量具设备有限,木有三坐标!

网友:
我真的想不出来怎么检查,就这样拿卡尺检可以上加工中心试一试

网友B:
先量中间大孔直径尺寸为a,再量四个孔直径为b1,b2,b3,b4,再量每个孔刀大孔的最近距离为c1,c2,c3,c4,再测量四个孔两两距离d1,d2,d3,d4.
根据以上数值可以得出,每个孔的实际位置,以大孔圆心和一个孔中心为基准,得出实际坐标值,然后与理论坐标值比较,可以得出位置度。

这玩意靠量会疯的,拿个板,用线切割按照图纸要求去把每个孔割出来,孔的大小9(-0.23,-0.24),磨些棒子9(-0.24,-0.250
把产品放在线切割割好的板上,插棒子,插的进就OK,插不进,就看哪个插不进,大概差哪里一看就知

网友:
用三角函数计算4个孔之间的距离,然后磨配4根棒料(负0.01MM)插入,用千分尺测量并计算尺寸,再用游标卡尺测量内孔边与9MM孔边是否等距;或者直接用游标卡尺测量4个孔之间的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量中间大孔直径尺寸为a,再量四个孔直径为b1,b2,b3,b4,再量每个孔刀大孔的最近距离为c1,c2,c3,c4,再测量 ...

这种没有基准的位置度这样测量恐怕不妥,圆心取内圆圆心,还是外圆圆心呢?角度取每边两大孔的中点连线还是取上下两个孔做90-36゜呢?虽然在加工中“均布”不可能真正均布,几个圆(中心内孔,外型,10小孔分布圆)不同轴。
我觉得如果按图纸,则取4个小孔自身做基准,测量四孔间的水平,垂直,对角距离分别不大于理论值的0.25。
当然根本问题是位置度没有参照基准,找出画图的马大哈问清楚他想怎么保证这0.25的公差。

网友(点评):
这个产品如图可得出那个凸台是装配定位的关键,而凸台的外圆和内孔一般都会一次装夹加工出来,所以它们非常同心,用内孔或用凸台外圆做圆心基准是一回事。

网友(点评):
另以4个孔中一个孔的中心与内孔圆心的连接线为基准是根据装配的习惯,你总得插棒子吧,一般以内孔或凸台外圆为基准,然后旋转找个孔先插上的。你说的以四个孔自身为基准是无法固定圆心的,得出的结论会有几个答案。

网友(点评):
年轻人慢点说

网友(点评):
哈哈,没办法只给200字啊。有一点我赞同,没基准不好测,现在都是先干产品后补全图纸的,您要找画图的理论,估计是对牛弹琴。

网友(点评):
有几点,内圆外圆不同心,几乎肯定的。小孔均布也肯定有偏差,所以这个位置度作为一个安装法兰来说,应该取保证哪个尺寸的位置度很重要,否则花了时间和钱测出来到头来还是装不进去那比不测更糟糕。还有“您”不要吧

网友:
有方箱高度尺吗?如有放到上面量,很准确,这个我做过试验,同三坐标误差很小,以前我公司做出口件时,都是这样做的,数据和老外反馈的相差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