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转支撑齿断裂原因问题请教!

楼主(2013-03-14):
今天客户退回一产品,原因为没用几天齿断裂,此件产品为挖机上用的回转支承,内齿,其工艺为:调质--齿淬火,另根据图片看,不想是淬火裂纹,请高手指点迷津,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齿断裂。

网友A:
两个方面;一,马达减速机配装偏心,二,运转过程黄油粘住铁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方面;一,马达减速机配装偏心,二,运转过程黄油粘住铁块。

根据什么这样分析?还请明示。

网友(点评):
工作现场维修时杂七乱八的啥都有,你不在现场没经历过看图就知道你是干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