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型的弹性挡圈可以直接用来挡住轴承吗?

楼主(2013-03-14):
看一些小电机直接用E型挡圈装在轴上挡住轴承,这样做可靠吗? 轴承不需要孔卡卡住吗?   这个挡圈在应用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   哪里容易出现问题呢?   哪位用过的说说啊?

网友A:
大把这样设计的,

网友:
可以啊,电机上用很多

网友:
现在都这样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把这样设计的,

明白了

网友:
挡圈都可以挡轴承吧

网友:
实际工作中有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用的

网友(2013-11-06):
用A型或者B型可能会碰到轴承外圈

网友:
我们这边很多使用a型和B型的,E型的不清楚,应该可以用的

网友:
挡住不产生轴向推力的轴承是没问题的

网友:
看你的轴承受不受轴向力了,收的轴向力大不能用着种结构,不受轴向力没有问题。

网友:
小日本的医疗自动化设备上见过,全这种结构

网友(点评):
小轴承,齿轮,轮毂等场合都有用,会有轴向间隙存在,刚开始看到不屑,但机器运行看下来不得不服,满足设计要求就行,不拘泥

网友(点评):
就是说没有问题? 寿命不影响吗?

网友(点评):
看你自己的应用场合,一般轻载荷,不产生很大轴向作用力的地方,也只是起到个定位作用,轴向本身有间隙的,会有轴向移动,看自己的设计需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