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力球轴承这样装配行么?重发

楼主(2013-03-15):
。。。这个是个钻床的主轴,只承受轴向力。昨天上面轴承盖没有改,现在修改了。

网友:
原来轴承还可以这样用啊

网友A:
按楼主设计意图:调心滚子和深沟球用来定心并承受径向力,推力球轴承用来承受轴向力。
可是我没看到主轴的轴向力是怎么传递到推力球轴承的,靠摩擦力吗?还是中间有个垫环(即使有垫环也不合理)
而且不知道是你剖面线的问题还是设计就是如此,主轴和轴承座、轴承安装怎么那么别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楼主设计意图:调心滚子和深沟球用来定心并承受径向力,推力球轴承用来承受轴向力。
可是我没看到主轴的 ...

中间有垫环的,大侠认为该怎么装呢,求教!

网友:
动力怎么过去  齿轮吗?

网友A:
我个人建议,你那个垫环在主轴上做个轴肩取代,在主轴上一次加工可保证端面跳动。
而且推力球轴承没必要再做个轴承盖,那个件做个沉窝就好了,具体尺寸查手册。
另外做一个小的轴肩顶着深沟球,中间那个套筒太粗了吧,如果没有其他用途,建议改小。
而且要考虑加工工艺,顾及到和深沟球和调心滚子轴承外圈配合的那个孔的同心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建议,你那个垫环在主轴上做个轴肩取代,在主轴上一次加工可保证端面跳动。
而且推力球轴承没必要再 ...

。。。做个轴肩深沟球敲不下去了吧?中间的是齿轮。。。我这个是个多轴器,已经试用几年了,老是坏轴承,老总非要把上面的换成推力球轴承,其实我加大换个圆锥滚子轴承的多轴器已经不怎么坏轴承了。。没办法,老总坚持,我最重要的目的是想问,轴升到平面轴承一半,影响使用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个轴肩深沟球敲不下去了吧?中间的是齿轮。。。我这个是个多轴器,已经试用几年了,老是坏轴承, ...

不好意思,没考虑到动力传输的问题。
如果按我刚才的建议就是台阶主轴,从粗到细依次推力球轴承——深沟球——齿轮——调心滚子
主轴穿过推力球轴承一半应该没啥问题,主要是垫环的问题,最好和轴承接触的垫环套筒两端的端面跳动好一点,否则会引起轴向串动。你也可以考虑把齿轮放到最上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没考虑到动力传输的问题。
如果按我刚才的建议就是台阶主轴,从粗到细依次推力球轴承——深沟 ...

齿轮放最上面那要考虑下一代多轴器了。。现在只能在这个基础改,我刚才在网上找了张图,如果我上面跟他这个一样,会不会力全部受到深沟球轴承上,受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齿轮放最上面那要考虑下一代多轴器了。。现在只能在这个基础改,我刚才在网上找了张图,如果我上面跟他这 ...

深沟球受力有啥问题吗,没明白你啥意思。
你方案上调心滚子和深沟球的组合可以啊。

网友B:
其实对于钻削的主轴,主轴的加工精度要求很高,对装配要求更高,如果是高速的话,不会选用像你画的调心滚子轴承的(如果是低速、重载、加工精度差可以考虑),建议你参考一下铣削动力头的主轴设计吧,一定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对于钻削的主轴,主轴的加工精度要求很高,对装配要求更高,如果是高速的话,不会选用像你画的调心滚子 ...

请问哪有资料,能提供点么。。邮箱cqi@china-junye.com       不过这个不是高速,是低速的,精度要求一般,是多轴器。钻孔板的。

网友:
好像不太合理,下面用调心滚子轴承,可能影响钻孔精度

网友:
三维做的剖面,表示不太清楚

网友(2013-05-04):
可以尝试推力滚针轴承NKX20之类的,结构可以简单很多

网友(2017-12-21):
这种轴向,径向均受力的,首选还是圆锥滚子吧

网友(2018-07-31):
没看清楚,剖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