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2a12的优缺点

楼主(2013-03-15):
铝合金2a12的优缺点,做零件的时候假如要打螺纹孔,螺纹是否可靠

楼主(2018-03-05):
不是很可靠,小点的还行,大了就不行

网友(2018-04-16):
铝合金2A12的是硬铝合金,化学成分含铜量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很可靠,小点的还行,大了就不行

为什么小了还行,大了反而不行?
我们大小螺纹都干过,最大干过M22的,都没问题,主要还要看你是不是频繁拆卸螺丝,如果不频繁,基本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2018-06-14):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小了还行,大了反而不行?
我们大小螺纹都干过,最大干过M22的,都没问题,主要还要看你是不是频 ...

螺纹和螺纹之间泳衣咬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