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块公差,求助

楼主(2013-03-15):
如图,类似于矩形导轨的滑块,不要求有标准直线导轨那样的精度,但要求移动时侧面没有明显的间隙,请问图中零件宽度方向的公差可以吗?应该选多大的间隙?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楼主是新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楼主是新人吧?

是新人,所以需要帮助

网友:
如果是零间隙就不容易滑动

网友:
5个丝的间隙会不会有些大?
我认为2-3个丝应该正好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楼主把机械设计手册好好的看一下就能够弄清楚!

网友:
导轨的滑块在特定的机器上有特定的规范,可以查资料;

在锻压机械里的要求,间隙量是和导轨总长以及润滑类型有关系;

网友B:
按照楼主图示所说,这个槽深12左右,长100多,算它150
看来楼主加工手段有限,但觉得还是要配合配合,使它划起来手感一流,无顿挫感,又无明显的间隙。方法如下:
1、线切割,不管你槽搞多大,滑块多大,尺寸公差在1丝,槽40(0.01 0),滑块40(-0.02  -0.03)。
割完用油石打打接触面。这个最不用动脑筋,线切割也到处有,就是慢点,但机子多啊。

2、看来楼主想用铣刀把槽搞出就算了,也找不到人铲刮,也没磨床好吧,你让人把槽铣好一点,40(0.05  0),把滑块也铣好点,40(-0.02  -0.05),为什么滑块要比槽精度高?费话谁让你滑块好加工啊!你总得为工人考虑考虑。记住搞完还得用油石好好打打。

3、有磨床,有磨床就查手册选择你要的精度,看你磨床能达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楼主图示所说,这个槽深12左右,长100多,算它150
看来楼主加工手段有限,但觉得还是要配合配合,使它 ...

谢谢,讲的很详细

网友C:
根据你的加工手段来定,如果单纯从设计出发的话,滑块平相差等精度指标高的话,间隙可以留3丝,然后用研磨膏研磨一下就好。另外滑块最好经过热处理,硬度要高于槽就好,滑块也可以考虑用锡青铜来做,那样加工精度可以高很多,摩擦系数也会低很多,寿命也长,希望可以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你的加工手段来定,如果单纯从设计出发的话,滑块平相差等精度指标高的话,间隙可以留3丝,然后用研磨膏 ...

谢谢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楼主是新人吧?

你也是新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