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像另一半的时候为什么只能镜像一部分?

楼主(2013-03-15):
我在画减速器箱体的时候,画好一半,镜像另一半的时候为什么只能镜像一部分啊,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全选了没?

网友:
没有全部选中吧。

楼主:
选中了啊,而且还会报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要么对称中心选择错误,要么没有全部选中。

网友:
是不是直镜像了一部分特征和实体啊?用鼠标选图形实体,不要在设计树上选,试试?

网友:
ProE 的镜像与阵列会预出现点,点显示黑色才行,白色代表此个位置不需要部件。

网友:
应该是没有全部选中

网友(2013-04-26):
曲面镜像——实体化。
                  ————————其实我也不懂

网友:
镜像如果只能镜像一部分,很可能是你不能镜像的那部分设计之初的参照选的有问题,检查下草图里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