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挡咬齿,这个是如何避免的?

楼主(2013-03-15):
如图,换挡的时候,两边的齿有可能刚好顶住(牙和牙没错开),这个是如何避免的?

网友:
同步器磨损,速度带不上去,

齿轮倒角有问题,不能导入,

齿轮箱自身有变形,齿轮轴线偏差大

网友:
一楼点评的没错,啮合的内外齿端部都要倒角,再个齿要尽量细而多。

网友:
对加工精度和工艺有很大要求,齿轮高速啮合是比较伤齿轮的,一般要求操作工减速啮合或者是有一定缓冲时间来啮合,以前的齿轮单纯从热处理来说都是非常好的,现在生产的齿轮没有过去那么严谨和耐用了,我们仍需努力,从材料到加工工艺都需要踏踏实实的做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