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D图上这个符号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3-03-15):
哪位大侠帮忙看看2D图上这个符号代表什么意思, 产品材料是铝

网友:
记得论坛里以前有人问过这个问题
好像是倒角的公差
记不清了

网友:
倒角公差。

网友(点评):
有详细点的解释吗

网友(点评):
两个标注的意思都是C0.2±0.05

网友(点评):
谢谢,这个有没有标准什么的。我们下载下来学习学习

网友:
这图纸表示尖角的要求,第一个表示你车或铣用的刀片尖角要用0.2的,第二个表示外围尖角打毛刺的刀要里面那个角也是0.2的。
为什么?因为老外生产这产品的钢材是直接材料厂出的标准块(这标准块基本上不是加工出来的),所以不需要加工外形,但他们会对材料厂的材料尖角部位有要求的。到了中国由于没有标准块,所以只能加工获得,也就成这回事了。

网友(点评):
其实就是要求不要有倒角,在国内就按我的们的

网友(点评):
有批量也可以去定拉型材,0.2可以有。

网友:
标准是DIN6784
自己上网去下载一个吧。

网友:
倒角公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