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N8025,加工什么材料

楼主(2013-03-15):
请教各位,德国WIDIA(威迪亚)TN8025 的刀片,是加工什么材料的?

网友:
有刀片盒子吗?后面有ISO信息。
P-钢件;M-不锈钢;K-铸铁;N-有色金属;S-高温合金;H-高硬度材料
后面跟的数字越大,表示越靠近粗加工,越小,越靠近精加工。
比如P05~10基本用在钢件的精加工。
      K25~30表示用在铸铁的粗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