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的国外图纸 求解释

楼主(2013-03-15):
请大虾们 看看 红线标出来的那个尺寸嘛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深度

知道了,0.33是底孔直径 深度也是底孔深度

网友:
从符号就能看出是深度的意思了。

网友:
深度,看看机械制图吧

网友:
看来这里不止我一个小白啊!嘿嘿,多多复习一下基础课吧

网友B:
2X.33深5.25 攻丝1/8NPT
两个底孔,直径0.33英寸=8.38mm,孔深5.25英寸
攻1/8NPT螺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X.33深5.25 攻丝1/8NPT
两个底孔,直径0.33英寸=8.38mm,孔深5.25英寸
攻1/8NPT螺纹

这个解说是最完美的

网友:
统一楼上说法!

网友:
直译是:底孔2×φ8.382mm,深为133.35mm,然后攻3.175NPT螺纹,NPT为美制60·椎管螺纹,锥度为1:16。不是很懂这样标的意思,哪位指点下

网友:
9楼的解释很完美了

网友:
嘿嘿,我也是小白???

网友:
一个这么简单的标注你就看不明白了?

网友:
基础课没学好呀

网友:
多看看机械制图吧,两个底孔,直径0.33英寸=8.38mm,孔深5.25英寸,攻1/8NPT螺纹

网友:
只能回复这个了

网友:
虽然知道是表示深度的意思,但后面的NPT还是不太清楚什么意思。。看回复还是能学到好多的。多谢楼主提出来给大家一起学习一下。。

网友:
国外的图纸和国内的图纸没太多区别的呀

网友(2013-09-04):
一般沉孔的都那样标,

网友:
就是孔深的符号啊

网友:
没猜错的话这个应该是英制的尺寸。深度133.35MM孔径8.382MM这个孔难道有点大,可能深孔钻可以。

网友:
一楼正解

网友(2013-10-14):
引用 网友C:
这个解说是最完美的

顶你。。。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