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工程师的知识体系,学习的次序,求大侠们指点

楼主(2013-03-15):
各位大侠好,小弟目前在自学机械设计,可是感觉有点抓不到重点,特向大侠们请教。我做过电气设计,现在做设备维护,逐渐发现自己的兴趣点在机械设计上。但现在感觉学起来抓不着头绪,机械知识太多了,我应该怎样在兼顾本职工作同时自学啊?

网友A:
先照着机械设计手册抄图,把机械制图里面的那些图抄几遍,边抄边琢磨,找到感觉就入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照着机械设计手册抄图,把机械制图里面的那些图抄几遍,边抄边琢磨,找到感觉就入门了。

逍遥大侠,像金属材料、加工工艺、标准件选型运用、机械原理受力分析等这些应该怎么个顺序来学?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逍遥大侠,像金属材料、加工工艺、标准件选型运用、机械原理受力分析等这些应该怎么个顺序来学?

全部都在一图中。
材料在标题栏中,工艺在技术要求里,标准件在明细栏里,原理受力等在视图之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都在一图中。
材料在标题栏中,工艺在技术要求里,标准件在明细栏里,原理受力等在视图之中。

受教了,谢大侠

楼主:
我当初学PLC的时候就是找一个现成的程序,硬着头皮读,最后弄懂了,也就明白各种输入数据怎么处理程序结构怎么把握了。学机械是不是也应该这样来?

网友B:
咦,楼主想要机电一体化啊。建议:由简入繁,由浅入深,重点是模块化学习。
当然基础是首要的,画图、识图、制图先搞熟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咦,楼主想要机电一体化啊。建议:由简入繁,由浅入深,重点是模块化学习。
当然基础是首要的,画图、识图 ...

工作几年后发现机械比电气好玩。我现在要在保证自己工作的前提下学习,所以时间利用的效率很重要,请问大侠有没有个学习的顺序?

网友(点评):
顺序就是画图,识图,制图啊。1、学会画图;2、见识多种图纸;3、制造各种组合机构图纸。 在这个过程中你会碰到各种材料、工艺、热处理、表面处理等等,碰到一个学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