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传动设计合不合理? |

楼主:
先谢谢您的回复!这个是一个清洗散料设备,可以说是没有载荷的,或说是很小很小,只是要1400转左右

网友(2013-03-15):
LZ   请问你是做塑料机械的么?

网友(点评):
您好!是机械,但不是塑料 机械

网友(点评):
哦 这样啊 呵呵 跟我们厂子里面的机械有点像,所以问问!

网友:
我曾经设计过一个类似结构的搅拌粉料用设备,用的是链传动。
楼主设计采用的同步带用这样的结构,间距只有345,如何考虑张紧?如何纠正在制造过程中基于三个轴线不平行所形成的八字力?

网友(点评):
您好!谢谢您回复,我这是电动机和中间轮是可心移动的,张紧应该是没问题吧,这个平行吗,就要靠加工箱体的精度了,如果用链的话,我这是有1400转啊,

网友:
这就是动力滚筒线啊,绝对合理,你只是把链条换成了同步带了,你可以下一本链式输送机手册看看,有你想要的

网友(点评):
谢谢您!可以发到我310137199@qq.com里,学习下

网友:
      1;速比如果要求不严格,可以考虑三角带传动。不用移动棍子,而用张紧轮。
省时省力。
      2;速比要求严格,可以考虑链传动。亦可不用移动辊子,使用张紧轮。
      上述两种方案,其造价均比同步带传动造价低。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回复! 现在这个就是速比要求严格,转速有1400,链传动是不行吧,如用张紧轮,我的位置很小啦,真不知还有何更好的办法

网友(点评):
1;辊距345,没问题。 2;最大转速问题。套筒滚子链9.525,12.7,15.875,19.05。其最高转速均等于,大于1450RPM.

网友:
可行,校核一下

网友:
结构选择要看工况的。

网友:
速度高滴话,采用链传动肯定是不合适滴。个人认为,楼主滴方案仍然有缺陷。主动轮滴转速,如果通过这个机构,到达最后一个轮上的时候,恐怕转速降低好多。因为没有实际见过做过这个结构,所以,不好说能不能行。我想,如果能采用同步带,效果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