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液分离设备,有社友做么

楼主(2013-03-15):
社区里面是否有做固液分离方面,我现在有个客户存在这样的情况,含氯化铜的废水,用NaOH沉淀后后想用固液分离设备(压滤机或者抽滤机)把Cu的沉淀分离出来(最后泥渣里面不能含有NaCl),因为现在想投入这种设备,有一个参数想确认下:  用压滤或者抽滤后的渣都有个含水率,这个含水率是指含NaCl的盐水吗

网友:
可以考虑咨询一下膜分离技术,仅供参考。

网友A:
用机械的方式不可能不含NaCl的,不用考虑压滤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机械的方式不可能不含NaCl的,不用考虑压滤机

谢谢,我现在在了解一种真空抽滤机的设备,看这种设备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