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IA放大图形有锯齿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3-03-15):
我试了好多方法都不行,我自己的推测是电脑显卡不行,你们看尼?

网友A:
怎么说呢,如果想一点锯齿没有,那就得配置更好的显卡。你那普通的电脑画出来的图当然就有锯齿了,不光CATIA是这样,其他三维绘图软件也是这样的。故这是正常现象,只要你图形尺寸是对的,出工程图就不会有大问题。看来楼主是没有玩过游戏的人,不然就不会提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说呢,如果想一点锯齿没有,那就得配置更好的显卡。你那普通的电脑画出来的图当然就有锯齿了,不光CATI ...

这是放大失真的现象UG,二维cad都有着样现象,对图形数据没有影响的。

楼主:
谢谢2位大侠的回答,我是不怎么玩游戏的啊,现在就是出轴测图的时候有锯齿,在CAD里面也有锯齿,很难看!

网友(点评):
有钱把电脑硬件升级一下,或者把软件设置一下,效果会好些。或者不要管它,习惯就好。

楼主:
公司的破电脑,组装货,2000多块钱,真心不行,显卡太垃圾,让我情何以堪啊!CATIA截出的图不能看,都是锯齿。

网友(2015-01-14):
一方面是电脑显卡的问题,不过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所建立的模型尺寸太小了,然后放大到我们理想的大小时,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不过不影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