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下这个零件的加工方法.

楼主(2013-03-15):
材料为A3  或 45#

网友:
数量多买型材吧,没有的就定做。
用直角台虎钳做工装,用铣床或者加工中心铣边,翻着做。(也可以线切割加工)
做打孔工装,打孔。
去毛刺

网友:
厚度都没有???

网友(点评):
厚度6老兄

网友:
那的看用途

网友:
这个东西为什么要做一体的,加工困难,要是加工的话也行   里面只有铣床上铣才能达到粗糙度1.6,外面造型就线切割了 ,然后打磨一下,建议做成组装件。

网友:
没有注明厚度

网友:
焊接件,结构厚度应为6,高度大约90,有些结构要素没有标清楚,内壁粗糙度 Ra1.6因材料限制不可能达到。尺寸没有精度要求,铣后抛光即可。
最好做铸钢件。

网友:
量小的话,直接考虑粗加工后慢走丝

量大的话,可以考虑开型钢后拉削加工
允许的话,铸造后加工也可以

网友:
同意10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