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材的表面氧化

楼主(2013-03-15):
怎么氧化啊,原理是什么

网友:
阳极氧化?还是自然氧化?原理就是表面被氧化了,变成另一种物质了。
好了百度一下吧

网友:
一般的零配件表面都会做一些氧化处理,也叫阳极处理,我司的产品都有做这个氧化处理,保护产品外观。你可以看一下效果,gzcmtm.com

网友:
我接触的有两种,焰氧、本氧···

网友:
同样想学习,氧化层度相关的

网友:
你指的是氧化具体原理吗

网友:
银子不够啊,怎么办?

网友(2013-04-19):
有2种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