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制转公制

楼主(2013-03-15):
敢问各路大神,英制的基孔制尺寸转成公制,公差以及基本尺寸如何变换?

网友A:
英制尺寸乘以25.4就是公制

网友:
1inch=25.4mm?这个意思吗?

网友(点评):
基本尺寸X25.4,那后面的公差尺寸怎么办,一样照乘吗。。。

网友:
是不是零件国产化?取个近似的国标尺寸?

网友(点评):
基本尺寸X25.4,那后面的公差尺寸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英制尺寸乘以25.4就是公制

基本尺寸X25.4,那后面的公差尺寸怎么办

网友(点评):
公差都乘以25.4

网友:
基本尺寸X25.4,公差尺寸也X25.4

网友:
引进产品图样中英制单位换算问题的探讨,百度上百一下这个文章,里面有比较详细的转化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