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生产线上产品自动分流,请教

楼主(2013-03-15):
现在在做一个自动上下料的机器,怎样让零件有2或3个在等待抓取,多的往下走。?

楼主:
补充一下,产品在输送带上走。

网友A:
是动态的,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料,期待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动态的,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料,期待答案

明天长图片上来,大家一起想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产品在输送带上走。

不知道CCD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楼主:
图片

中间是LED灯泡,机械手抓产品(料盒)点完胶下来再放回输送带

网友B:
说实话,没有搞懂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没有搞懂你的意思。

呵呵,我说的产品实际上就是料盒,产品在料盒中间共20层,产品在料盒里是活动的。机械手抓料盒进机器,点完胶又抓出来放在生产线上

网友C:
我明白楼主的意思了。
可以把需要用的盒子从传送带上推到一旁,等待机械手的抓取。
请楼主上个现场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明白楼主的意思了。
可以把需要用的盒子从传送带上推到一旁,等待机械手的抓取。
请楼主上个现场的图。

现场就是一条输送线,上两张pro/e图片吧,

网友C:
好像你现在没有备料区啊。

网友:
那不有机器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你现在没有备料区啊。

图上面有两个料盒是等待机械手抓的。要做个机构,抓走一个后产线上面会流一个下来,多的往下走。

网友C:
看到了,传送带靠边的小盒就是备料。对吧?
设置一个气缸,推过去不就行吗?

网友D:
可否考虑用传感器控制上料机械手臂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了,传送带靠边的小盒就是备料。对吧?
设置一个气缸,推过去不就行吗?

是,但是输送带如果一个连一个很密过来,气缸不是老是要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否考虑用传感器控制上料机械手臂动作

机械手一次只能抓一个,所以输送带上想备几两到三个料盒在那等待

网友:
延长流水线,如果是点胶跟不上节拍只能多加点胶机工位了!另你在导流头上做做文章。

网友E:
如果节拍跟得上就没问题,如果是来料太快,点胶跟不上那只能提高点胶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节拍跟得上就没问题,如果是来料太快,点胶跟不上那只能提高点胶效率

分流是一定要做,一条线上要放几台这样的机才够

网友:
这要根据你来料的时间和点胶CT来评估

网友(2013-04-28):
上料输送用环形的。多余的再转回来。下料用另一个输送带。这样就把点过的没有点的分开。

网友B(2018-12-30):
用真空吸盘行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用真空吸盘行吗?

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可以

那就可行喽

网友:
首先,既然是要抓取上料,那么肯定得把料盒停放的位置固定下来,还有料盒的姿态,不然机械手怎么抓得准。那么就不是流水线那么随便一放的问题,必须得定位。如果不想定位的话就得上视觉。
其次,你要让三个料盒集中到一起排列好等你来抓,又不想影响输送线的工作,那么必须得设置一个暂停区域和再定位,用气缸把料盒一个个推到暂停区排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