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里新买的沈阳CAk4085Ni 来吐槽

楼主(2013-03-15):
上周才买的新沈阳CAk4085Ni,两台(不知道为什么上面贴个沈一车床的牌子,)今天开始用,
问题:一,漏水,新机就漏水,哗哗的漏水,经检查,左玻璃门,上下都漏水,尾座后面的外壳和床身间连接处漏水,水箱处在加水是漏水明显
        二:偷工减料,机械部分不算厉害,不太明显,特别是配电箱(相比厂里10年买的两台),原来里面有一排继电器,,现在已经缩水为两个,看了下,那两个因为负责正反转,没法再缩水了,接触器缩水为三个(以前的4个),接触器上的滤波器,全部缩水掉了,变频器也缩水,光外形就小一圈,品牌是深圳的XX,基本见不到日立,松下之类外国品牌,电机保护器也缩水为三个,水泵功率缩水,水量小,根本无法支撑两个水龙头(因为是操作工,一个操作两台,两个龙头,调好后就不需要再挪动水龙头),
外壳钢板缩水,已经没有原来的厚实,重要也轻也不少,挡水门上面的滑杆,有的地方中蹭到,加力杆随便一敲就动了,
     三:水泵和容屑的托盘设计缺陷,以前的老沈阳,托盘是从操作都前面推入,现在是从机床后面推入,但是托盘的样子没变,导致工人的清铁屑时,碎铁屑会年掉入水箱和托盘之间的空间,不好清理,时间一长铁屑肯定大量进入水箱,,设计人员还为水泵设计了一个铁盖子,这个盖子上一个螺丝也没有,就这么放在上面,,根本问题没有解决,随便一弄,加个盖子,就这么过了,无语,(这个建议参考安阳的6152,它也是后入式托盘,就没有这个问题)
   四:刀架偷工减料,(4工位的)刀架很小,上面的螺丝只有M12(正常M16),,最大只能架20圆的镗刀,40的车床,250卡盘,只能上20的镗刀,无语,,刀架安装在中拖板位置也有问题,怎么安装在靠近中间的地方,现在我们当地的主流方案是,在中拖板前面加个排刀,装入20以下的钻头,(20以上的上立钻,有一个操作工一台数控车,一台立钻),这样就可以4把刀,加一个钻头,5工位,很多东西都好弄了,不需要尾座了(不要顶的产品,厂里99%产品不用顶尖),它这样安装,原来的自动工艺全部报废!沈阳不接受订制

  五,尾座丝杠上的螺丝竟然是铝合金的,无语,操作工钻30孔把螺母和法兰拉断了,,40车床,30孔都不能钻,无语
   六,油路的管道基本上裸放在外面,上面仅象征套了弹簧圈,工人在清理铁屑里容易拉破,(厂里10年的老沈阳就这个病)
  补加
  七,卡盘采用的不是常见的短锥连接(常用的是后面一个圆盘,过渡盘上四根螺栓),采用的是卡盘前面靠近卡盘孔位置的6根加长螺丝固定,我们厂里所有人都认为这种固定方式有问题,如果切削量大,时间长肯定不行,而且和厂里的夹具不通配,而且这种设计根本就不适合做夹具!

补充内容 (2013-3-18 19:16):
看错了,原来的一排断电器一个也没有了,上面的两上是改装液压后装在上面的,不是沈阳的

网友:
瞎了眼才买沈阳的,采购部是只认回扣的。

网友(点评):
那买什么,经济数控车比沈阳好的也不多了

网友(点评):
对呀,采购回扣正常,问题东西是采购买,你没权利!所以沈阳搞定回扣就OK

网友(点评):
沈阳的质量没的说 ,估计你买的是贴牌的或者是黑心商人做的 ,沈阳机床集团的机床有可能有小毛病,不会像你说的那样,看一下标牌是那厂生产的

网友:
看在价格的面子上就忍了吧……要不退货买进口的?买国产机么这种心理准备早就该有的。公司去年买了台6140做修配用,那个精度连五十年前生产的旧进口机床都不及。五十年前的旧床子用到报废前还可以保证外径0.01以内,国产机呢?标0.05,丝杆间隙都不止。所以现在公司99%设备和刀具都使用进口,无论是台钻还是加工中心,无论是钻头还是刀杆……

网友(点评):
哎~就是说,最起码也要买个台湾合资的才能用的住……国外品牌(包括国内建厂的),对零件的要求都特别严格,配件也都是选好的,自然做出来的东西也好

网友(点评):
太夸张了 6140主轴检测要求是检棒300处0.02近端0.01 数控的更精

楼主:
今天自己检修发现,左边玻璃门漏水原因是螺丝一个没拧紧,全是象征性的拧几牙,橡皮圈没有密封,无语,就这态度,螺丝拧紧很难吗?

网友(点评):
这就是小日本做的东西为什么比我们好用,他们要求拧紧每一个螺丝后,特别是重要螺丝,都要做上标记,以防遗漏。细节决定成败,不是咱中国人不行,是我们做事不认真,不够仔细。就像你说的,拧紧一个螺丝很难吗?

网友:
有可能是贴牌机的,可以考虑一下其他小厂的可能还做的好的,大厂只求数量,不管质量的.

网友(点评):
如果大厂以这样的态度做事,会配叫大厂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自己检修发现,左边玻璃门漏水原因是螺丝一个没拧紧,全是象征性的拧几牙,橡皮圈没有密封,无语,就这 ...

看设备的好坏和装配的好坏有个简单办法,就是看螺丝。好的装配,螺丝有扭矩要求,在旋紧后按照装配要求厂家会在螺丝上用粉色或者黄色涂料笔做记号,没有这些记号基本上就是些山寨货杂牌货。不信就看看你买的设备,应该是没有的。

网友(点评):
这个确定没有,但这个机床是当地沈阳经销商卖的!他那都这种质量,证明沈阳就这质量!

网友(点评):
你图便宜买的 贴牌的吧 沈阳品牌是不会做垃圾的

网友:
不知你用过別的国产品牌简式数车没有,很多都不比沈阳的差。

网友(点评):
浙江的用过几个品牌,但是质量都不如沈阳,而且是明显不如,因为我是江苏的,离浙江近!你能说说你见过的简易数控车比沈阳做的好的品牌

网友:
宁波海天精机的数控斜轨还不错的,个人见解。

网友(点评):
经济数控车,斜导轨不谈

网友A:
我用过3个牌子的简数车,沈阳、云机、宝鸡,下面分别述说。
沈机,法拉克系统,6160的,刚开始就漏水漏油,售后超N,一月后主轴轴承破裂,说是我们转速过高。
云机,三菱系统,6140的,很早前买的,大概是03还是04年。除了不能无极变速外,基本没大问题。
宝鸡,广数980TDB系统,6150的,约三月后变频器坏,铁屑盘明显尺寸不够,漏水严重。因设计原因,1年多后水管与防护板摩擦破裂,无论怎么小改都无法避免。另外广数的按键按起来很没感觉,编程时费事。
三种的共同点:自动加油箱无油都不报警,可以无油运行。
三者中,沈机最差!

网友:
我们这用的是沈机的5085ni和5085nj,整体感觉比楼主说的要强一些。从配电柜方面看真的怀疑楼主是不是买到假货了?!当然沈一机俺已经无力吐槽了…………

网友:
说真的国内机床都有点小问题。买的好不好看运气

网友B:
我们前两年买的5085,车外圆有振纹,丝杠轴承换了两遍,才勉强修好,把我们折腾的够呛,沈机的车床真是没法说了。不知道怎样做的质量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前两年买的5085,车外圆有振纹,丝杠轴承换了两遍,才勉强修好,把我们折腾的够呛,沈机的车床真是没法 ...

那是你没见过更垃圾的,相对浙江和盐城地区的厂商,沈阳还算不错的

网友:
有这么差吗?沈阳机床貌似要做很大规模啊

网友C:
睁大眼睛研究一下沈一机和沈阳第一机床厂有什么区别!然后再查查采购部就全都明白了!我们厂当时是老板去看的,摆的样品上面贴的牌子是沈阳第一机床厂,等买回来就变成沈一机了!

网友(点评):
聪明人就是不一样

网友:
显然自己选好了再买啊

网友:
买国货是要看人品的

网友(点评):
这倒是实话,国货就没好东西,什么都偷工减料,

网友:
沈阳机床,售后伤不起。

网友(点评):
这点有同感

网友:
国产的应该是买哪个都是一样,都是 被价格逼的

网友:
楼主的情况说的很真实我也这么看,那卡盘是专用的,市场上便宜通用的装不上的,很恶心。我们厂的沈阳CAK4085Anj,四台。台台有问题,有的新来的刀架就不会转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报警、漏水、短路、变频器更换、刀架老是转不到位、水泵更换等等(都是一到二年里发生的)这种质量我是已经无奈了。那售后人员最好你过保,保修内他叫没办法!

网友(点评):
据我所知 刀架这块基本上都是外购的,一般机床厂家都不自己生产, 没发现机床如果是刀架出问题 来维修的斌不是机床售后人员, 这个跟系统一样的。

网友:
沈阳的太烂了,我们再进设备也不会要他的了,2006年我们进了两台也是问题一大堆 ,,

网友:
打酱油路过,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睁大眼睛研究一下沈一机和沈阳第一机床厂有什么区别!然后再查查采购部就全都明白了!我们厂当时是老板去看 ...

能说下,沈一机,和沈阳第一机床厂的区别吗?这个确实很绕人,外观相差又不大

网友(点评):
沈阳第一机床厂有他自己的产品和网站,沈一机并不是沈阳第一机床厂,两者不是一个单位,但沈一机可以生产和沈阳第一机床厂一样的产品,外观一样,但颜色不能一样,沈阳第一机床厂的产品还是可以的.

网友(点评):
那我们厂里买的是沈一机,还是沈阳第一机床厂,,机床上面写着,沈一车床 CAK4085NI,上面有个S1的注册商标

楼主:
问题来了,经济数控车,老牌沈阳都垃圾成这样了,我们还能买什么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3个牌子的简数车,沈阳、云机、宝鸡,下面分别述说。
沈机,法拉克系统,6160的,刚开始就漏水漏油, ...

沈阳和云南是一家,宝鸡的当地没有销售!

网友:
这只能说国情

网友:
老的沈一机数控质量还是挺好的,不知为什么越来越不行了,这还不算过保了买了配件超贵,你有什么办法。

网友:
是不是买到山寨的了

网友(点评):
我们当地的沈阳经销商卖的,很多企业在他那买过,好多年了,应该不会是假的吧

网友:
国产设备不好说的,买设备有点运气成份的,也有很多几年都不出问题的,
买国产设备第一看服务,你买的估计是去年行情差的时候出的库存,去年的设备质量相对不好,今年下半年买的会相对好点的

网友D:
沈阳第一机床简称沈一机,沈阳第一车床简称沈一车,同属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与云南cy机床同属沈阳机床集团……质量我不好说,价钱应该很便宜(你就买个系统你看看得多少钱),服务应该是最好的,不信你比比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沈阳第一机床简称沈一机,沈阳第一车床简称沈一车,同属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与云南cy机床同属沈阳机床集 ...

那我们厂的是沈一机,还是沈一车,,上面贴着沈一车床,还有个S1的注册商标

网友:
看样子楼主单位的买的设备是被人“偷梁换柱”了

网友E:
一分价钱一分货,别拿自己十万不到的设备跟人家动不动就得二十来万的东西比性能。国产的也有高配的,掏钱买的时候咋不要好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分价钱一分货,别拿自己十万不到的设备跟人家动不动就得二十来万的东西比性能。国产的也有高配的,掏钱买 ...

我也没和好的比呀,只和厂里10年买的数控车比较的,而且同样是沈阳的经济数控车,同一个型号,
请看清楚!

网友:
机床是一分钱一分货的东西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

网友(2014-10-28):
那个可以说是同病相连了,我也有一台4085的。用了几年了小毛病不断。对于你认为说那有比沈阳强的,我感觉啊,联强的40不错。海得曼的36相当出色。金火的30的相当漂亮。精度很好。一分价格一分货,你要买好的机床价格也贵,比如坎门机床厂出的就不比沈阳便宜。质量刚刚的。

网友:
沈阳第一机床厂不生产经济型CAK,只有沈一车床生产,人员也是原来人员,零件质量可能没有以前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