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开袋机结构有酬请教,望大家支招

楼主(2013-03-15):
一种最简单的长方形的塑胶袋(长宽尺寸200X400),打开的话很麻烦,每次都要来回搓好几次才能打开,小弟想放一叠(厚度在20到100mm)在机器里,然后用手点动一下,自动撑开一个,或者撑开那个被拿走后,自动撑开下一个,市面上有这种简单的自动化机器吗?
求教!本人有苹果所有系列,Iphone, i pad, i mac,外壳包装冲模套图,现附Iphone 4s 外壳包装冲模3D solidworks图以资回报。

网友:
先分页,再各个用气嘴打开.

网友(点评):
小弟也曾想到用气吹,如何分页和撑开是个难点啊,最好就是能拿掉一个,自动撑开下一个。。

网友A:
这个换真没有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换真没有遇到过

所以才邀请各路大侠一起探讨啊。。说不定是一个商机也不定,可能很多工厂都面临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才邀请各路大侠一起探讨啊。。说不定是一个商机也不定,可能很多工厂都面临这样的问题。。。

这个问题也是很常见的,再考虑一下吧,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网友B:
我以前是模拟食指和姆指的动作,再加上吹风,真空吸盘辅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是模拟食指和姆指的动作,再加上吹风,真空吸盘辅助。

模仿食指和拇指的动作,那个也太高难度了吧。。。

网友(点评):
实际上就是这样操作的,吸盘两边开袋,必要时加吹起分层及开袋充气,同时机械爪进入袋口撑开。

网友:
这个不好弄,要是像编织袋还好弄

网友(点评):
楼上正解,编织袋的话就简单很多了。呵呵

网友C:
塑料袋原料增加开口剂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D:
橡胶轮互搓,吹气~~!

网友(点评):
有点复杂。。。。

网友:
用真空吸住二边往外拉开
是不可行

网友E:
先下图纸,学习一下

网友:
可以用吸盘加吹气,可以参靠一下给袋式包装机,它就是这种机构

网友(点评):
请问你有那种机器的结构么,能发过来参考一下,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仿食指和拇指的动作,那个也太高难度了吧。。。

不大的,2—3个小气缸而已,夹爪气缸,滑台气缸 组合一下

网友:
用真空吸盘加吹气,应该是可以的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塑料袋原料增加开口剂

增加开口剂?能详细点么,兄弟。。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下图纸,学习一下

本人很还有其他图纸,要的话可以给我说,我去帮你们偷过来

网友E:
这个包装机的图纸不能传的,是公司的技术不是我个人的,你可以在网查看一下视频有很多种上袋方式,希望对你有帮助。这有两个网址看一下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v-7mt8SjqlU/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2TEjOaCDFXA/  注意看一下在吸盘吸开袋的同时上方是有个气管吹气的,这样可以让袋子完全涨开。

网友(点评):
但他们那个袋子比较硬,还有一定厚度,可以夹住,但对普通的软的塑胶袋软绵绵的。。呵呵,但确实很精妙的机器,值得学习和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包装机的图纸不能传的,是公司的技术不是我个人的,你可以在网查看一下视频有很多种上袋方式,希望对你 ...

很有启发,太谢谢了。。。

网友:
这种设备做过PE袋包装,袋子也很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包装机的图纸不能传的,是公司的技术不是我个人的,你可以在网查看一下视频有很多种上袋方式,希望对你 ...

楼主的袋每个多厚?撑开按这视频撑开问题应该不大,但如果是一叠的话,而且很薄,按视频方式取的时候可能会取袋时两个粘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袋每个多厚?撑开按这视频撑开问题应该不大,但如果是一叠的话,而且很薄,按视频方式取的时候可能 ...

0.05mm的单边厚度,一个袋子正好是0.1mm厚。 视频方式如何取?呵呵。。请教。。

网友:
5丝的膜是没问题的,就是不知道袋子多大,太大了就不好说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0.05mm的单边厚度,一个袋子正好是0.1mm厚。 视频方式如何取?呵呵。。请教。。

讲过一种方式是用吸头提起一角,用风吹,然后再拿出,我这里没视频。还有做好防静电,静电会使两个袋粘着

楼主:
引用 楼主:
模仿食指和拇指的动作,那个也太高难度了吧。。。

太复杂了,呵呵

网友(2013-04-19):
引用 网友D:
橡胶轮互搓,吹气~~!

定位比较麻烦

网友(2013-12-28):
上下吸盘拉开

网友(2019-09-27):
引用 网友F:
讲过一种方式是用吸头提起一角,用风吹,然后再拿出,我这里没视频。还有做好防静电,静电会使两个袋粘着

请教大侠如何防静电,喷水加湿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