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新人,想找本书深入学习一些,老师给推荐一下啊

楼主(2013-03-15):
开始工作了,才发现以前学的那么少,想充充电,谁给推荐几本书数控的书!
谢谢!

网友A:
学数控,起码的手动编程,会宏程序编程。会一种软件编程。

网友B:
数控编程手册
彼得斯密德著

网友:
机床说明书和系统说明书即可。这个是最准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控编程手册
彼得斯密德著

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数控,起码的手动编程,会宏程序编程。会一种软件编程。

有木有好的书推荐个

网友:
其实书太多了,看你现在懂到什么程度,  手动编程会的话,可以买本数控铣宏程序的  。软件的方面的话也看你会什么,然后在买,最好去大书店去自己看,   别人说的一定适合你现在的情况。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简单,或者难点的是最好的。

网友:
考证之类的书    挺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