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沉孔精加工,先铣刀后精镗刀,两把刀的加工深度为什么这样安排?

楼主(2013-03-15):
是这样的,厂里有很多沉孔的加工,我看了下铣刀和精镗刀的加工深度往往是这样安排,比如铣刀加工深度-5毫米,接下去的精镗刀是-4.95,就是精镗刀加工的浅会提上5丝这样,这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不编成一样的深度呢,是怕精镗刀加工到底部会加快精镗刀的刀片磨损吗?(这种精镗刀是下面刀头突出上面装刀片的,刀片是成倾斜角度的,最下端的点就是刀尖)

但是也有个特例,还有个沉孔加工是这样编的,先钻头打个孔,比如18.5,然后厂里刚好有22的U钻直接扩孔(马上就到图纸要求尺寸了),再精镗刀镗,如果是这样安排的话,那精镗刀深度反而超过之前U钻的深度了,因为U钻扩的孔底部是不平的,一定要精镗镗到才平整,然后那我奇怪了,不是要精镗到提上几丝编吗?是因为这是特例没办法这样编,而且刚好沉孔两边余量不大,就单边1.75,对刀具影响不大,偶尔特例为了把底部铣平就这样编编,不知道我这样想对吗?又或是有其他的原因,我后来观察了这种精镗刀跟之前的不一样,它调节的话是直接带刀杆调的,刀片装在长长的刀杆底部,其他精镗刀是刀头冒尖出来的,我看这个精镗刀底部刀片还是偏平的可以铣的到,不象之前的刀片很倾斜,最低端是刀尖,所以可以这样用刀。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可能表述不是很清楚,麻烦各位前辈解答

网友A:
观察很仔细哦,首先要搞清楚,铣刀虽然铣的是孔,它还可以平底面,那么镗刀它搞的是孔,它不能平平面。综上,镗刀和铣刀搞一样深度,镗刀会在平面上搞出痕迹(因为各自对刀会有误差),所以对沉孔而言,镗刀要抬起一点,不一定是5丝,也可以是4丝,只要不破坏沉孔底面。

好了上面已经很明白了,你的第二个问题应该可以理解了吧。

补充内容 (2013-3-17 10:57):
再加点吧,精镗刀的加工量在10丝左右,斜角的精镗刀一般是镗沉孔用,那么在上述情况中即使深度位置刀0位,与底面接触的还是一个角上一点,不会对镗刀有什么影响,当然能不加工就是延续了镗刀的生命。

补充内容 (2013-3-17 10:58):
第二情况需要说明的是那是一把铣刀,长的像镗刀。楼主观察很细,我唯一的问题时楼主你怎么不问那加工的人?

网友:
1,保护精镗刀,最后5丝会碰底部,底部没有切屑刃,对镗刀不好
2,已有孔,所以不会产生满刀切不会底刃切屑

网友(点评):
1、不是为了保护镗刀,是为了保护平面 2、那把不是精镗刀,是一把铣刀。

网友:
你的第一个问题是人家要用的是内孔 第二个问题是人家要求的是用内孔的底面   要求不同所以加工方法不同

网友B:
有U钻为什么不直接钻孔?
铣刀可以两个方向同时切削,因为底部有刃口,比如方肩铣。镗刀只有直径方向有刃口,所以只加工直径。碰到底面会损坏刃口以及刀具。所以铣刀铣孔后镗刀不能镗和之前一样的深度。

网友:
到底哪个对的呢我还是比较支持2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观察很仔细哦,首先要搞清楚,铣刀虽然铣的是孔,它还可以平底面,那么镗刀它搞的是孔,它不能平平面。综上 ...

请问一下,如果沉孔要求清根的话应该怎么处理?
镗刀比铣刀略深1~2丝可以吗?

网友(点评):
需要精镗的孔一般是装轴承的,轴承有倒角的,不用清根。镗刀的刀头R0.2左右,最低点和它最凸点(最凸点为镗刀与镗杆角度可以计算出)不会大于半径,+深度小5丝左右,所以顶多25丝,一个0.5的倒角解决。

网友(点评):
镗刀比铣刀略深1-2丝,是可以的,但这个你的孔还是没有整个镗出啊,最低点和镗孔的点不在一个线上的。你要镗出一个孔,保险点得深20丝,那样精镗刀就容易挂了。平面上还有个槽很难看。

网友(点评):
另外清根的意思只要在0.15-0.25以内,都可以认为是清根的。这个你可以看看国外的图纸。

网友(点评):
精镗还会主轴停退刀,虽然退刀很少,但刀在停止状态拉出来,画出一条线事小,刀尖可能会碎的,所以必须抬高几丝

网友(点评):
谢谢指教,这点给忘了。

网友(点评):
前辈,我用过R9的球头铣刀,自己量过直径是18,那这种R多少就是代表90度圆弧的半径吗?那精镗刀片的R值也是这个意思吗?最凸点就是镗出直径的那个点,最低点是接触到底部平面的点,这样理解对吗?麻烦帮我确认一下3Q

网友(点评):
就是圆弧半径,不一定90度,对吗

网友:
学习,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
U钻 直接钻  比扩孔要好   扩孔只有一个刀片切削

网友:
受教了  谢谢楼上的大神们

网友C:
楼上的把问题基本都说清楚了,我就补充一点,精镗还会主轴停退刀,虽然退刀很少,但刀在停止状态拉出来,画出一条线事小,刀尖可能会碎的,所以必须抬高几丝。另外,U钻不能当扩孔钻来用,正确的加工方法应该是先打外部的大孔,再打深处的小孔,无论从加工简便性还是提高效率来讲,都是必要的选择。

网友(点评):
大侠是这个意思吗?精镗退刀,先是朝内孔方向退刀Q值,比如10丝,再是Z轴方向退刀,精镗浅于铣刀另外一个原因是考虑到朝内孔退刀那一步,如果精镗比铣刀还深,那退出来就危险了。

网友:
在客户那边加工时
以前加工过程 钻小孔→大径铣刀扩孔→铣刀精铣大孔
现在推荐的过程是,沉孔铣刀扎大孔→钻头钻小孔→铣刀精铣大孔

网友:
问下楼上两位,大孔完了后打小孔能确定小孔不偏吗?钻头定心肯定没定心钻好,况且打多了还有磨损。小孔会偏的吧有可能

网友(点评):
用钻头打孔肯定要骗,只是要偏多少的问题,纯打孔没那么高要求,要求高的还要铣,膛啊。钻头正常加工就可以了。

网友:
我要威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把问题基本都说清楚了,我就补充一点,精镗还会主轴停退刀,虽然退刀很少,但刀在停止状态拉出来,画 ...

大侠可否告知"主轴停退刀"是怎样个现象 原因。度娘了下,没能找到相关的信息。绞尽脑汁的想也没想出浅加工几丝停止退刀的区别。主要是机加经验的欠缺 所以望大侠指点

网友(点评):
膛孔的时候膛刀旋转,如果退刀的时候主轴还转,那原来镗的孔会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U钻为什么不直接钻孔?
铣刀可以两个方向同时切削,因为底部有刃口,比如方肩铣。镗刀只有直径方向有刃口 ...

好像是这个材料热处理过,比较硬,而且毛胚有时候尺寸没到位,普车车过后会拿去电焊的,U钻打的不好就直接烧掉了,比较危险,而且是外冷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观察很仔细哦,首先要搞清楚,铣刀虽然铣的是孔,它还可以平底面,那么镗刀它搞的是孔,它不能平平面。综上 ...

有时也问过,但是没有像论坛里面这样交流的这么详细,大家都愿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楼主:
问题一中用的精镗,厂里的编法,先搞小孔,再用立铣刀扩铣大孔,余下40-50的量,精镗镗,精镗浅于铣刀5丝

补充内容 (2013-3-18 23:35):
直径40到50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侠可否告知"主轴停退刀"是怎样个现象 原因。度娘了下,没能找到相关的信息。绞尽脑汁的想也没想出浅加工 ...

在 精镗切削循环中,镗刀到达深度后,主轴会定向停止,并按参数要求退刀(向孔内方向)一定距离,然后主轴Z方向快速退刀到参考平面,然后主轴恢复旋转,所以镗刀在安装前一定要使用主轴定向,让刀尖向外,使退刀方向向孔内,注意在拆刀装刀时必须使用主轴定向(M19),刀装反会产生严重后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观察很仔细哦,首先要搞清楚,铣刀虽然铣的是孔,它还可以平底面,那么镗刀它搞的是孔,它不能平平面。综上 ...

问题二中的精镗:这个沉孔编的特别点,先钻小孔,再U钻扩大孔,然后精镗镗,精镗深度还有比之前U钻深15丝。今天我做了那台,确定深15丝的,而且刀片除了尖磨损,底部也有的。小孔是18•5,U钻22。不知道图片大家看的清吗?

小弟谢谢大家的分享,学习很多。现在水平还低几位大神的原理分析有些还理解不透。
这么说吧,第一个问题,精镗比铣刀浅5丝也好几丝也好,是为了保证精镗在铣刀之上,5丝只是个经验值,还要再看生产的时候刀具磨损再随时调整的。目的也是为了保护刀具,保护平面。这个我再琢磨琢磨。

另外再衍生几个关于精镗刀的问题。3、精镗刀调解的时候,是不是减小需要回一下,增加一定不用回,回半圈足够了吗?大神能解释一下刀具这样操作的原理吗?。
4、碰到过精镗加工余量有直径1毫米的,单边50丝,让刀很明显的,厂里师傅告诉我如果小了,要回一下再加,不要直接加,因为余量大。       我自己试了下,回圈再加很准。   直接加会不准,会偏大。  但是如果加工余量小的时候,我的经验是直接加也是很准的,为什么?
5、我发的两把精镗刀大家看到了吗?哪位大神能介绍下这两种类型的区别吗?各方面的都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二中的精镗:这个沉孔编的特别点,先钻小孔,再U钻扩大孔,然后精镗镗,精镗深度还有比之前U钻深15丝 ...

精镗余量在10丝左右,1mm余量第一次镗的一定让刀,不推荐,费刀有费事。所以大余量加工第一次镗出的孔不准不是改膛刀调节后实际加工尺寸,需要回一下再调,小余量为正常值,不用回。大余量请用粗镗刀。
你的照片对焦有问题,估计一把沉孔镗,一把通孔镗。
至于第3个问题,不明白你的意思。实际调节膛刀都在孔门口试调,精镗切大余量这加工和调节比较麻烦,需要剔除让刀因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 精镗切削循环中,镗刀到达深度后,主轴会定向停止,并按参数要求退刀(向孔内方向)一定距离,然后主轴 ...

谢谢指点。您说的我理解了,但有个疑问是退刀为什么要先径向退后轴向退,不可以直接轴向退刀么(轴向退的话旋转退刀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主轴停止先经向后轴向,直接轴向孔内壁会有一条直线痕;轴向旋转直接退,那孔会大。为什么?因为太精密,加工回弹,

网友(点评):
轴向直接退会拉出螺旋线来的,精镗切削循环的动作就有停主轴,退刀,轴向退等一系列动作,循环参数中的Q值就是退刀距离,一般就退0.3之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把问题基本都说清楚了,我就补充一点,精镗还会主轴停退刀,虽然退刀很少,但刀在停止状态拉出来,画 ...

    不是我钻牛角尖啊,只是还有一点不明白。“但刀在停止状态拉出来,画出一条线事小,刀尖可能会碎的,所以必须抬高几丝。”您的这句话我理解的是在退刀过程中担心刀尖与孔底接触而导致刀尖损坏,不知对否?
    另外,我感觉就算是镗刀低于孔底面,这种情况也是可以避免的.因为我们镗盲孔或阶梯孔时一般都是用斜角镗刀,对于单刃镗刀,退刀时只须先沿镗刀头在镗杆内的安装斜角退刀一段距离,再轴向退刀即可,应该不会与孔底划伤;若是双刃镗刀,无论镗深多少,退刀时都可能与孔壁接触,这个应该无法避免.
   除非,镗盲孔或阶梯孔时,没有用斜角镗刀,这时候镗深就不能大于孔深了.
   以上只是我的个人理解,不知对否?

网友(点评):
不管你怎么退刀,主轴必须先停,停完了怎么退都行。至于你说碰不碰底面,碰1丝那是不会死人的,为什么要太高几丝,那是从需求、时间等方面综合考虑最佳方案,另外注意镗刀碰底面的点不是你镗孔的点。

网友(点评):
所以镗刀比底面低,不管是几丝,肯定是一圈的痕迹。在前面已经解释过 了。

网友(点评):
精镗循环都是用单刃镗刀的

网友:
学习了,楼上各位。

网友:
各位大神解答很到位,学习了

网友:
大师真多阿~~~继续学习~

网友:
小弟受教了,希望有多点这样的贴。

网友:
u钻的话,那直接钻,无须先用钻头钻,而且很多国外钻头是不建议先打个底孔的。

网友(2013-05-24):
受教了 没想到这里这么多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