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簧能用在轴和外壳之前的紧固吗? 限制轴的蹿动

楼主(2013-03-15):
轴用卡簧能用在轴和外壳之间的禁锢吗?   来限制轴的蹿动?

网友A:
可以,但不能承受大的轴向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不能承受大的轴向力

壳体的材料是不是应该比较耐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壳体的材料是不是应该比较耐磨呢?

你就直接用轴磨外壳的么?不加轴承、轴套?如果你对寿命没什么要求,这样做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直接用轴磨外壳的么?不加轴承、轴套?如果你对寿命没什么要求,这样做也可以

轴颈比较小   轴套不好找啊   5mm的

网友B:
如果轴是旋转的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轴是旋转的就不行。

是旋转的    有什么别的好方法吗?   轴定位在机壳上   防止蹿动

网友C:
哥哥  还是上图吧  不上图 有许多不确定因素
谁知道你是怎样的固定方式
是一端固定还是两端固定   多长多粗?
是否有温度要求  壳体和轴的材料都是怎样的?
机器大概是什么功能
你只说个卡簧   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
说的不清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旋转的    有什么别的好方法吗?   轴定位在机壳上   防止蹿动

应该加推力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哥  还是上图吧  不上图 有许多不确定因素
谁知道你是怎样的固定方式
是一端固定还是两端固定   多长 ...

一层好像编辑不了了   图在11楼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加推力轴承

推力轴承看说明好像只能用在低速的东西上啊   我的转速接近10000rpm  行吗?

网友B:
轴上加台阶,轴端加锁母和止动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上加台阶,轴端加锁母和止动垫

这样做和外壳摩擦的就是止动垫圈了吗?

网友(点评):
外壳内径可以大于止动垫圈外径

网友:
转速不高的情况下还是可以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有图好吧  呵呵
轴向力多大?
可以查轴承手册  如果深沟球轴承可以满足需要 那么就没必要加推力轴承了,直接加个密封圈就可以了
 另外要考虑轴承的润滑 如果机壳内有润滑油 外面可以直接加密封圈
轴的轴向固定 也不用轴端挡圈  而是采用轴承端盖固定轴承的外圈  从而通过轴承固定轴

如果轴向力大,深沟球轴承不能满足需要 那么就应该配置圆锥辊子轴承 或者推力轴承

10000rpm肯定定心要求高吧  这方面也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有图好吧  呵呵
轴向力多大?
可以查轴承手册  如果深沟球轴承可以满足需要 那么就没必要加推力轴承 ...

轴向力很小   用的是zz型号 的密封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