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运算的纠结,请帮忙解答,谢谢

楼主(2013-03-16):
做毕业设计时要用到不完全齿轮,在UG三维建模时,我的步骤如下:
   1.画出完整的直齿圆柱齿轮
    2.运用布尔运算求差,截去6个齿
    3.做出锁止弧
   问题出在第2不,布尔运算求不了差(求和,求差,求交都是灰色字体,选不中),截图如下:

    麻烦各位说说怎么办?有别的画法画不完全齿轮吗?

网友A:
你拉伸出来的是片体,截面不封闭

网友(点评):
对哦,右下角还有一处没拉。我还检查过,看来还是不仔细啊,谢谢大侠

网友(点评):
还是没用,我重新上传张图

网友:
拉伸的时候,左边线像右边线一样,抽取出来,修剪下,要封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拉伸出来的是片体,截面不封闭

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

UG其实已经提示你了,上面圆弧要超过齿轮实体,不然求差把齿轮分成几个小部分了,UG中这样的布尔是不允许的。

网友(点评):
哦,好的,谢谢,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UG其实已经提示你了,上面圆弧要超过齿轮实体,不然求差把齿轮分成几个小部分了,UG中这样的布尔是不允许 ...

终于可以了,昨晚画一晚上没画好,一清早就起来画,还是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
真的太感谢您了
论坛真是高手如云啊

网友(点评):
求差么?直接阵列的时候选择角度 不可以么?没玩过UG 用solidworks 若提的不对请耐心指正

网友(点评):
列阵是选择角度的啊,但现在我是去除6个齿轮,呵呵

网友:
删除面命令也可以做到吧

网友(点评):
哦,好的。虽然已经弄好了,但还是谢谢你们。我试试删除面看看,

网友:
parasolid内核禁止出现零厚度实体

网友(点评):
parasolid?这是什么啊

网友:
齿形怎么怪怪的

网友(点评):
有么?我用直齿轮的表达式做的渐开线,齿槽轮廓线是渐开线,齿根圆,齿顶圆围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