棒料在普车的三爪卡盘装卡的时候需要多少余量? 5mm够吗?

楼主(2013-03-16):
如题  想问下棒料在卡盘上装卡的时候需要夹持住多少才行?   5mm够吗?

网友A:
需要产品图纸,一般是够了,超大超重的不行,还有超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产品图纸,一般是够了,超大超重的不行,还有超长的。

铝材    外圆直径55    长度60   应该可以吧?

网友:
够的一比吊糟啊

网友:
感觉有点悬,焊铜软爪会不会好一点呢?要不夹上先小点量试试吧。

网友:
可以顶车啊

网友B:
这样不安全的,顶的话要10MM,不顶的话40MM以上,个人意见。个别的另当别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不安全的,顶的话要10MM,不顶的话40MM以上,个人意见。个别的另当别论

装卡量要这么大吗?

网友:
各位它就是个铝材,总共400g,夹的是外圆,焊个软爪,或弹性夹头最好,夹个5mmOK!
就别再扯顶着车或怎么样了,搞的楼主无所适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