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T3/8和NPT1/2的底孔钻多大

楼主(2013-03-16):
NPT3/8的底孔钻多大???钻14.5是不是差不多?
NPT1/2的底孔钻多大???钻17.9是不是差不多?

网友:
你算得挺准的,按照那个打底孔吧

网友:
14.3,17.5

网友(点评):
这个是不是小了点????

网友:
还要看是什么材料,铸件小点,钢件可以大点

网友(2013-07-07):
美制螺纹   NPT  UNC  UNF 如何计算成公制底孔  。
  亦或是其有其他的含义如NPT3/8-18
 3/8表示螺纹外径,单位为英寸,转换为米制单位mm要乘以25.4,即3/8×25.4=9.525mm;
18为每英寸牙数(在25.4mm长度上的牙数),也就是表示螺距,25.4÷18=1.41mm。
求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