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一个标注没有引起注意造成不合格品

楼主(2013-03-16):
就是这张图纸层层通过按正常做的,最后成品检验发现问题——太晚了!
内齿 M=14  Z=80 分度园直径1120mm 精度9级

网友:
大直径工件加工,学习了

网友:
内齿圈m14,       Z80,        Df1120,   不变位, 齿顶圆应为¢1092 齿根圆应为¢1164
图中的1148E9是其他非圆结构。

网友:
我想问下这制造出来的不合格品到底有几处地方出现了问题?

网友(点评):
此为重机当中齿式联轴器中的一个件。内齿部分乍看上去没用什么异常。14X80=¢1120 没有变位。齿顶(最小径)¢1097.6应当是插齿的基准只要它大于¢1092就没有问题。问题出在齿根圆图纸标14X(80+2)=¢1148带差。乙方

楼主:
此为重机当中齿式联轴器中的一个件。内齿部分乍看上去没用什么异常。14X80=¢1120 没有变位。齿顶(最小径)¢1097.6应当是插齿的基准只要它大于¢1092就没有问题。问题出在齿根圆图纸标14X(80+2)=¢1148带差。乙方从合同评审到下工艺、各到工序直至完成。没有引起注意。甲方到厂成品检验验收时,乙方才发现图标注14X(80+2)=¢1148带差没有加齿根系数。不是标准的¢1164。此处类似外圆定心设计。产品当然不合图纸。拿这个例子出来 是想告诉大家——重要部位的尺寸一定要验算。不然后果很严重!!!

网友:
这个教训是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