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有个面试题求助

楼主(2013-03-16):
   最近去了个单位面试有个题,个人实际经验欠缺,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谢谢各位。
  题目描述如下:某装配线用RGV升降小车(有轨小车),小车自重2.6吨,轮径300mm,一套电机减速机直接驱动。四个液压缸升降承载最大工件重20吨,运行负载行走速度为8m/min,工件运输到既定工位时,需要将工件在一分钟内顶开至缓存料架上,升降行程300mm。计算 1,RGV升降小车驱动电机功率。2,输出扭矩。 3,液压电机功率。4,液压系统工作压力 5,液压缸缸径及系统流量。

网友A:
1. 电机和输出扭矩。
减速机的减速比根据行走速度、轮径和驱动电机的额定转速(常用普通电机给定的转速)求出,另外,根据小车和工件的总重量和传动系统 折算出电机轴所需的转动惯量,再计算出电机的功率
2.液压部分。 液压系统遵循 :压力取决于负载,速度取决于流量来 计算。、
液压执行部分用的是液压缸,液压缸的负载力来源于工件重力,通过力选取适当的液压系统的工作压力Mpa(一般工程机械都有参考),缸径的横截面积乘以液压缸的液体压力就是执行力了。因此 需保证 所选系统工作压力P×缸径面积 大于工件重力。如果选标准的工程液压缸,设计就简化了。
而液压系统的流量 是根据液压缸单次工作行程内所用时间决定的,已知条件已经给出 ,你自己可以计算。
而液压系统的电机 就根据液压泵的功率的计算公式 计算吧,别忘了泵的效率,功率等于 力乘以速度。
剩下的楼主自己看着办吧。我也只能想到这些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点评):
我的解法在新帖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d=318759&extra= 中,欢迎大侠拍砖、赐教。。。

网友:
补充一下,确定原动机的参数都需要从执行部分的力和速度 等参数上寻找答案。

网友(点评):
P=Fv=Gv=(20+2.6)*1000*8/60 第一题这个对吗?

网友(点评):
这里的力应该是克服小车自重和负载的总重量而能够使小车行走的摩擦力,当然摩擦力等于小车轮子与支持面的滑动摩擦系数,摩擦系数是大于零小于1的数,所以,摩擦力肯定小于总的重力G,你可以按你的公式计算,注意....

网友(点评):
嗯,好的。我再多想想

网友:
注意单位的换算。。。

网友(点评):
好的,确实里面单位乱的很,呵呵

网友(点评):
请问电机的转动惯量和功率之间有公式吗?

网友:
转动惯量是用来算扭矩的,你自己百度吧。

网友(点评):
嗯,这个没学好,惭愧。

网友:
面试试这个?

网友(点评):
其中一道题

网友(点评):
哦。是笔试中的一道。

网友B:
我初步手算了一下
行走电机功率:7.5kW
输出扭矩:8500N.m
液压电机功率:1.5kW
系统压力:7MPa
液压缸缸径:100mm
系统流量:120l/min

网友(点评):
大侠,有没有步骤啊,我想看看思路谢谢

网友(点评):
我的解法在新帖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d=318759&extra= 中,欢迎各位大侠拍砖、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电机和输出扭矩。
减速机的减速比根据行走速度、轮径和驱动电机的额定转速(常用普通电机给定的转速)求 ...

大侠,你好,对于楼主的问题我认为是一个很典型的题目,我有好几个不懂的地方希望得到大侠的指教。。。

“根据小车和工件的总重量和传动系统 折算出电机轴所需的转动惯量,再计算出电机的功率
”     这一部分可以详细点吗,我查了一下这个转动惯量乘以角加速度等于转矩,但是题目中并未提及要求的启动时间,这个角加速度怎么确定。。。另外,对于这种轮子行走方式,这个滚动摩擦因子怎么确定(我只记得以前知道见过一个滑动摩擦因子的表格,滚动情况下的摩擦力完全不会计算),或者就请大侠说一下滚动状态下的摩擦力计算方法(前两天还为这种事纠结呢,各种找资料,未果)。。。还有,这种状态下怎么计算轮轴的转动惯量。。。

希望各位大侠多多指教啊,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初步手算了一下
行走电机功率:7.5kW
输出扭矩:8500N.m

大侠,你好,按你说的那个100mm的缸径,那半径就应该是50mm,那流量应该是油缸的容量除以单个行程所花的时间啊,现在是一分钟走了300mm,那就应该是流量与油缸的容积的值相等了啊。。。油缸的容积即行程×油缸面积=300mm×3.14×(50mm)平方=0.3×3.14×0.05平方   (m立方)=0.002355m立方=2.355l。。。这样以来应该是2.355l/min或更大一些3l/min啊。。。请教一下是那里算错了啊。。。
我真是菜鸟,真心请教。。。勿喷。。。

网友:
怎么没人回帖了,求斑竹帮忙推荐一下,我真心想要学习的。。。

网友(点评):
是啊,我也觉得这个题目很典型,恳请大侠能帮助我们

网友:
我的解法在新帖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d=318759&extra= 中,欢迎各位大侠拍砖、赐教。。。

网友C:
缸径没法计算,因为液压缸一般不会竖直安装,且举升机构形式要确定。

网友:
要是能附上一张图,在描述下,就更好了!

网友(点评):
这个当时也没有图 只能靠理解了

网友D:
轮子的滚动摩擦系数一般是0.5mm左右,驱动力为F=22600*9.8*0.5/R=7380N,电机功率为P=F*V/μ=7380*(8/60)/0.85=1.1kW。电机的输出扭矩为T=9550*P/n=9550*1.1/1450=7Nm。
这里面简化了很多计算。详细的可以看看《起重机设计手册》
液压部分不会,我是那方面的菜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轮子的滚动摩擦系数一般是0.5mm左右,驱动力为F=22600*9.8*0.5/R=7380N,电机功率为P=F*V/μ=7380*(8/60) ...

多谢大侠分享的《起重机设计手册》,我终于知道怎么计算了。。。不过你的计算里面是不是按照轮径为30mm计算的啊,题目是300mm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多谢大侠分享的《起重机设计手册》,我终于知道怎么计算了。。。不过你的计算里面是不是按照轮径为30mm计 ...

其实我也总感觉不对,一直在做设计,几乎没有计算的东西,借助这个题目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也总感觉不对,一直在做设计,几乎没有计算的东西,借助这个题目好好学习一下。

我也是这个意思,对于这个题目自己计算的帖子在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8759,呵呵。。。就当额外复习下以前学的东西吧。。。

网友(2016-11-18):
好东西,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缸径没法计算,因为液压缸一般不会竖直安装,且举升机构形式要确定。

他这个题目应该是考虑垂直安装了,实际设计一半都用剪式结构了。

网友(2019-06-16):
感谢 学习了!最近刚好需要

网友:
感觉计算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