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5.0 公差不能用,显示灰色的.怎么解决啊,头疼.

楼主(2013-03-16):
网上一直找没找到解决办法,哪位大神能教教到底要怎么弄啊.

网友:
公差的设置步骤:

1. config pro 中设置:

左输入:tol_display 回车,右选 yes .

2. 工程图配置文件 *dtl 中设置:

在工程图模式中、点右键、绘图选项,然后在打开的对话框中作以下操作:

左输入:tol_mode 回车,右选 nominal。

网友(2014-12-28):
tol_display  yes

tol_mode    nomi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