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球头如何切个平面

楼主(2013-03-16):
客户拿了个样品,量不小,但品种很多,主要是想用什么方法在这个球头销的基础上切掉这个平面,只有一些数控仪表,怎么高效来做,还能保证活漂亮。

网友A:
老兄,这个产品是液压管件里面的公制铰接软管接头,看你图纸应该是伊顿70012系列的。
我们厂里都是用仪表车改装铣平面的,这种产品价格不高

网友(点评):
仪表车改的铣两平面,速度比较块快,但铣完要加一道去毛刺。

网友:
开个夹头,夹住车平面,打孔,车孔,切内槽。反面再车平面倒角。
夹头深度略微超过半球,一边形状按照工件长出的部分电火花打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兄,这个产品是液压管件里面的公制铰接软管接头,看你图纸应该是伊顿70012系列的。
我们厂里都是用仪表车 ...

老兄是行家啊,能不能给个QQ,给点技术支持啊

网友:
有需要论坛上问吧,现实中大家未必谈得来。液压管件这行附加值太低了,入行要想清楚,除非有特别大的优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兄是行家啊,能不能给个QQ,给点技术支持啊

有空发个照片给你看看我们的仪表车

网友(点评):
等待,我也想见识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空发个照片给你看看我们的仪表车

好的,最好提供下加工方法,工序什么的,谢谢啦

网友B:
好吧,哥的建议没人理,只能归结于有图有真相,有视频有真相。
我研究了一下视频上传,反正是没成功,搞个地址你自己下载吧
http://l19.yunpan.cn/lk/Q8GCdHjUs6HDc

前面有人提出用仪表车改端面铣床,两个面同时铣出,这个比较传统,速度比较快,就是铣完两面都有毛刺,后续的工序你自己可以想象。
你公司有数控仪表车床,那么可以两个工序完成,无需另外去毛刺,把孔也一起完成,记住平端面时要从外到里加工。

网友:
哥能自己顶吗?这个也属于典型加工。

网友:
老兄是行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哥的建议没人理,只能归结于有图有真相,有视频有真相。
我研究了一下视频上传,反正是没成功,搞个 ...

这个夹具很好,受益匪浅

网友(点评):
那就好,那就好。否则哥要哭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夹具很好,受益匪浅

老兄,你那还有加工这个零件的其他的视频吗,谢谢啦,我学习学习

网友(点评):
这种产品数量大的全部用全自动加工,定制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哥再开个帖子给你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兄,你那还有加工这个零件的其他的视频吗,谢谢啦,我学习学习

品种很多,但量不是很大,一直也就几千几千的做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兄,你那还有加工这个零件的其他的视频吗,谢谢啦,我学习学习

好的,麻烦你了

网友(点评):
数量不大就手工放,夹紧方式一样。

网友(点评):
加工接头部分需要大头进夹小头直径14的外圆,有类似的夹头可以完成,你们是不是都是装套夹得?

网友(点评):
终于传完了,慢哦http://l19.yunpan.cn/lk/Q8Cb6F2g4B5js

网友:
看君一贴,受益啊,哥是来学习长见识的,谢谢大家分享啊

网友:
液压油管的接头。简单的很。就用三爪就可以夹持。里面弄个顶住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