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压升降台只下降不上升

楼主(2013-03-16):
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嘛?  开关是正常的,我估计是压力大小或者是缸漏气,有人知道怎么判断嘛?

网友:
把你的气路图贴出来看看

网友:
有可能是电磁阀出问题,我们的液压缸也有问题

网友:
是双动缸吗?
双动气缸伸出时的力要比缩回时的力小一些。
最好能发个简图
看看你是怎样装的

网友:
气动系统比液压系统相对简单,建议采用排除方法,并从以下几点排除:1.空压机提供的压力是否正常?可封闭管路通过压力表判断,2.气缸是否内漏?可将控制气缸下降端的气管不接,只留出气口,在进行上升控制时,可用毛刷粘肥皂水按在留出的气口上,如果有气泡,说明活塞内漏,如果有气汹涌澎湃而出,不用毛刷仅用手也能感觉到;3.排除气缸外漏,比如端盖与缸筒之间,比如铸造的端盖是否有砂眼漏气了等,4.检查系统连接是否正确,并排除每一个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