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温变化问题

楼主(2013-03-17):
大家好,刚开始油冷的时候还很快,过一会油温直接升高能有80度左右很烫手,就变的慢了好多,而且油箱的加油口处还滴出水来,是怎么回事,哪位高手请赐教。

网友:
没有油冷机吗?油液温升有范围的,温度高造成粘度下降,最好控制下

网友:
弄个循环冷凝

网友:
应该有个循环冷却系统啊,如果有说明选小了的,应该增大冷却系统;油温高造成粘度下降,从而系统反应就比较慢的。

网友:
学习了,原来这么多门道

网友:
建议找一下系统的问题,油温升高快跟系统内泄、溢流、工作情况都有关系,而且正常工作温度要在80摄氏度的话,对系统很不利,几乎在极限上了都,我们设备一般控制都在60°左右的。

网友:
1.是不是冷却器堵塞或冷却系统过小。
2.系统压力值设定过高。
3.系统压力未达到压力传感器设定值导致无限做功。
4.系统内泄严重。
这几方面查看一下吧 总之还是要找到油温升高过快的原因。

网友:
查一下原理图,了解下工况,看一下各元件选型是否正确,压力调节是否合适。油箱过高,各元件的内漏增大,速度就会慢下来,首先就是要把油温降下来,增大冷却器的型号。加油口有水,说明油箱中或者是工作环境中湿度比较大,建议对油箱里的油进行分离,水污染对系统的危害比固体的危害有过而无不及,要引起重视,吸油口可以使用吸湿空气过滤器,像黎明的QLS型,可重复使用。

网友:
油箱的加油口滴水??滴油还是滴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