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mastercamX4中空间阵列问题

楼主(2013-03-17):
刚开始学习使用mastercam,用的是mastercamX4,绘图的时候遇到一问题,就是下面的图怎么实现空间旋转阵列,把图中的弧线按照中心轴产生6条圆弧线,分别跟下面的圆弧上的6个点连接,求前辈指点,问题可能比较初级,希望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自问自答了,很基础,刚才弄明白了,不好意思麻烦大家了,一个命令而已,只要把绘图面选择在top面内就可以了,我刚才画的时候发现在旋转复制这种空间曲线的时候,观察表面(views)对复制也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