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的热装配合公差

楼主(2013-03-17):
直径100mm的轴与圆管热装的话公差是多少?有没有参考标准

网友:
1,至少+20道/2.由于加热的温度不同

网友:
这个 查查书吧 大小字母表格

网友:
看你设计的,再决定工艺.如果你的配合不紧的话,没必要用热装吧.直接压装,压装不行就用冷装,配合很紧就用热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