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试题目请教一下各位。

楼主(2013-03-17):
龙门铣床的动工作台有什么缺点

网友:
就这一个 你面试的是什么岗位?

网友:
加工工件动

网友:
这个不晓得 等待楼下揭晓吧

网友:
等待高手

网友:
首先就是载重有限制    其次...坐等楼下

网友A:
应该不能用缺点来评价 动工作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能用缺点来评价 动工作台。

不是来评价,就是问动工作台的不好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来评价,就是问动工作台的不好的地方

个人觉得:从载重到加工精度与丝杆重复定位这几方面 动工作台 不如 动主轴。从行程的角度讲 龙门式加工中心 选用 动工作台 可以取得更大的工作范围。增加机床的刚性,取得更大的工作空间。如果选取了第四轴,那更加要借助工作台的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