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超高压液压容器,求指教

楼主(2013-03-17):
材料用40CR,不知道行不行?容器厚度cm,是上下活塞式的,要能承受200MPa压强,要保证密封,容器用水,上活塞直径2cm,下活塞直径12cm,下面是草图

网友:
大直径向小直径采用逐渐过渡,这样在拐角处可能受到很大的应力。或许你可以考虑一个锥度。

网友:
感觉上杠偏小,考虑上杠的长度,避免绕度过大。还要考虑密封,未接触这么高压的,不知道用什么密封。最后,这么高压你用来干嘛的?

网友A:
1.材料建议用40CrMo,油田高压设备多用此材料,其抗拉强度和屈服强度远高于40Cr,
2.容器壁厚不是问题,只要结构定好了,安全系数选大些;
3.不是很明白是仅仅上下活塞间200MPa么?上下活塞动作是怎样实现的?上下活塞动作关系是怎样的?工作介质是水么?工作介质的进出是怎样的?知道了这些才能更具体的提出密封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材料建议用40CrMo,油田高压设备多用此材料,其抗拉强度和屈服强度远高于40Cr,
2.容器壁厚不是问题,只要 ...

谢谢你 的回答,这个液压容器能耐70——200MPa压强就行,工作介质是水,A活塞和B活塞只要能往下移动就可以了,不用往返循环,不知道怎么确保密封性?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
这个液压容器能耐70——200MPa压强就行,工作介质是水,A活塞和B活塞只要能往下移动就可以了,不用往返循环,不知道怎么确保密封性?有什么办法吗?还有安全怎么保证?

楼主:
没人了么么、

网友:
超高压水液压动密封,尖端问题,没接触过。问下266998大侠吧,他搞过深海设备,应该有对策。